分享:在MKL26平台上使用PE+MQXLite生成MDK工程图解

楼主(2014-03-04):
晚上没事,做了个在MKL26平台上使用PE+MQXLite生成MDK工程图解的文档,贡献出来,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方便!欢迎拍砖!

网友:
问个MQX的问题,怎么在中断中发消息给任务(task)?比如,在UART中断中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我想把这个字节发送到一个任务中。 lwmsgq(lightweight message queue)很符合我的要求,但是这个函数不能在中断函数中调用。

楼主:
我一般的处理办法是在该模块中做一个CallBack函数,然后install给中断。另外,我在RTThread操作系统中看到他的Shell功能的处理方法是在中断中发信号量给Shell任务,Shell任务一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等待信号量然后处理,不过这种的适合带FIFO的串口,如果没有FIFO,时钟Tick要是稍长一点,肯定会丢数据的,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2015-01-04):
写的不错,下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