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AR中,KL25Z仿真的时候能看到NVIC寄存器(已解决)

楼主(2014-03-05):
如题,我使用的IAR6.7,硬件平台是官方KL25Z评估板

无论是用OpenSDA / Jlink / Simulator 都没法找到NVIC相关寄存器

仿真模型不支持么?

==========================================

刚刚在MDK 下仿真看了看,能找到NVIC寄存器。

为什么在IAR下就不行了呢? 求解

网友A:
试了一下KEIL中,也没看到,呵呵,那个是ARM的寄存器,不是飞思卡尔的!飞思卡尔的数据手册对ARM的一些寄存器也没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KEIL中,也没看到,呵呵,那个是ARM的寄存器,不是飞思卡尔的!飞思卡尔的数据手册对ARM的一些寄存 ...

我之前用的其他ARM Cortex M系列的芯片, ST Atmel NXP的都可以看到

在KEIL中,KL25Z还是可以看到NV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KEIL中,也没看到,呵呵,那个是ARM的寄存器,不是飞思卡尔的!飞思卡尔的数据手册对ARM的一些寄存 ...

对内核寄存器的描述,那应该找ARM的文档

当然中文翻译的 看ARM Cortex M0 权威指南 / ARM Cortex M3权威指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内核寄存器的描述,那应该找ARM的文档

当然中文翻译的 看ARM Cortex M0 权威指南 / ARM Cortex M3权威 ...

想对你说个谢谢都那么难,级别低啊,郁闷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对你说个谢谢都那么难,级别低啊,郁闷啊,呵呵!

没事,水潭多水水就行了

嘿嘿

网友:
不给机会啊,一小时只给5个回复机会,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水潭多水水就行了

嘿嘿

Hi 楼主,
我试了一下,找了一遍也没什么发现。我问我的同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 楼主,
我试了一下,找了一遍也没什么发现。我问我的同事看看!

嗯嗯,多谢了

我用其他芯片时,一般在Current CPU Register下 就是NVI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多谢了

我用其他芯片时,一般在Current CPU Register下 就是NVIC了

我问一下我的同事,他们好像印象中也没有看到NVIC,估计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下我的同事,他们好像印象中也没有看到NVIC,估计应该没有!!

在MDK中KL25Z可以看到NVIC寄存器

在IAR中我用的其他芯片,例如ST/NXP的,都可以看到NVIC寄存器

这算是飞思卡尔的问题还是IAR的问题?

能反映这个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DK中KL25Z可以看到NVIC寄存器

在IAR中我用的其他芯片,例如ST/NXP的,都可以看到NVIC寄存器

很感谢你的建议和反馈,我会将此问题反映的,并会将结果反馈给你,再次感谢你使用飞思卡尔的产品。

网友:
很敬业啊,值得学习啊!

楼主(2014-11-25):
今天了解了 IAR的 device description file,

我现在觉得是编写ddf文件的时候漏了吧~

好久没有用这板子了,不知道修正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