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制板不保证数量?

楼主(2014-03-05):
今天在嘉立创下了一个订单,板子比较大,大概尺寸在35cm*30cm左右,然后嘉立创来电不保障数量,也就是我下了5片的订单,可能只能拿到4片,不过问题不是很大,不知道问什么?咨询一下。

网友:
因为板子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证明jlc不会为你多做几片。

飞针时如果有不合格,就会减少数量。

明白了,老大专业。PCB一般的良品率是多少?

楼主:
哦,怪不得,经常收到12片。。经常收到嘉立创打样的12片,板子

网友:
同样工艺的情况下,不良率和板子面积成正比

网友B:
不合格时会让你选择处理方法,是补做还是按比例退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格时会让你选择处理方法,是补做还是按比例退费用

按比例退钱,一般是工程费的部分不退,退板费?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比例退钱,一般是工程费的部分不退,退板费?是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上次100元10块的坏了3块,退了30元

网友:
一般给我10片,  有时给11片,   而12片是从来没试过的

楼主:
恭喜我吧,嘉里创太给力了,收到了5块板子,接下来测试一下,不过既然jic五块全测试了,我基本放心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比例退钱,一般是工程费的部分不退,退板费?是吗?

退款方案是您的总货款除以数量然后乘以少数的数量(在此要说明的是总货款,而不是只是退板费) 。

另注:系统里有很多自助功能,只要不轻易点确认与取消,其它都可以点开来看看的,谢谢!

关于这个方面的相关情况,请诸位移步到系统里仔细看一下公告说明,谢谢!

先在左边菜单导航栏点开如图内容

先在左边菜单导航栏点开如图内容

除了电话沟通过的大板少数不再补料而退款的情况外,其他的可选择最适合您的方式 ... ...

除了电话沟通过的大板少数不再补料而退款的情况外,其他的可选择最适合您的方式 ... ...

网友:
俺经常收多  呵呵  难道是因为我也姓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款方案是您的总货款除以数量然后乘以少数的数量(在此要说明的是总货款,而不是只是退板费) 。

另注 ...

谢谢嘉立创的认真回复,嘉立创还是依然给力

网友:
做10块板最多拿到过11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