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02不支持TSI,但FRDM-KE02Z的板子上有个TSI (已解决)

楼主(2014-03-05):
KE02不支持TSI,但FRDM-KE02Z的板子上有个TSI Interface,不知道这个东西用来干什么?怎么用?请大婶们解惑!谢谢!

楼主:
这个没有人解释呢?还是我太无知了,此问题大家认为没必要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人解释呢?还是我太无知了,此问题大家认为没必要解释啊?

你好,楼主!
请稍等,刚才没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人解释呢?还是我太无知了,此问题大家认为没必要解释啊?

你好,楼主!!
正如你所说的,KE02确实没有TSI模块,有别于L系列及K系列,KE02的模块很多有8位单片机移植过来,其采用的是GPIO的模式测量电容量是否增加,我发你
两个文档,你参考一下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正如你所说的,KE02确实没有TSI模块,有别于L系列及K系列,KE02的模块很多有8位单片机移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气!!感谢支持飞思卡尔论坛!

网友B(2014-12-09):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正如你所说的,KE02确实没有TSI模块,有别于L系列及K系列,KE02的模块很多有8位单片机移 ...

两路TSI的电极“咬”在一起,那么TSI Slider最终取的是两路TSI的差分信号吗?

网友:
怪不得 我找不到官方库的TSI的例程呢 原来压根就没这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路TSI的电极“咬”在一起,那么TSI Slider最终取的是两路TSI的差分信号吗? ...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因为TSI接口不应该像你所说的应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因为TSI接口不应该像你所说的应用的。

KE02没有TSI模块。但是FRDM-KE02Z开发板上做了触摸感应滑条,利用的是测量对电容充放电时间的变化来反映有无手指接近这一原理。FRDM-KE02Z开发板上做了两路使用这种原理实现的TSI(分别是PTD6、PTD7),每一路的极板(electrode)都设计成“锯齿”印制在电路板上,并与电路板背面网状覆铜(GND网络)形成电容。那么设计成这样的单路TSI(比如仅用PTD6端口)也是可以实现触摸感应并且大致能计算出手指在滑条上所处的位置。
但是FRDM-KE02Z开发板上做了两路TSI,其“锯齿”咬合在一起印制在电路板上。触摸滑条做成这种结构,是否是为了更准确的感知手指在滑条上的位置而取两路TSI信号的差值?比如说可以改善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02没有TSI模块。但是FRDM-KE02Z开发板上做了触摸感应滑条,利用的是测量对电容充放电时间的变化来反映 ...

Sorry,该开始没有看太懂你的问题,是你说这个,
可以更好的感应手指滑动及位置。

网友:
一直以为带硬件触摸的,原来不带哦,使用IO口测电容的方法,做产品不太适用

网友C:
好吧,原来ke02没tsi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原来ke02没tsi啊

估计大部分人都以为有的

网友:
10楼解释的很清楚,相当于外扩了一个外设。

网友D:
一样用,
以前同事还在产品上用timer加比较器做ADC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用,
以前同事还在产品上用timer加比较器做ADC用,

用RC也可以当AD用,在低成本的产品中用过,不过像触摸这种,如果需要过CS认证之类的,还是用硬件的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样用,
以前同事还在产品上用timer加比较器做ADC用,

这个强,硬件很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强,硬件很牛吧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