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5R35 启动不正常

楼主(2014-03-05):
朋友公司新加工的线路板出了问题。(小家电控制)-----------------------技术请假去丈母娘家了,他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芯片,PCB,元件都是原先余下的。
问题:上电后2个灯是打开状态   正常应该是关闭的。  部分功能不正常。
排查:只要是原来生产的线路板任何芯片都可以用      只要是现在生产的线路板任何芯片都不正常。

请问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会出这样的问题?                                                  几乎将无关的元件都拆完了,就剩灯和触摸的弹簧了,还是有故障。

网友:
那不就是PCB板上硬件的问题么

楼主:
问题找到了,技术记起来说发光管(灯)极性符号画错了,有2个要反装。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