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E生成的代码模块使用架构分析

楼主(2014-03-05):
当我第一次用PE生成了一个MDK工程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的架构有点绕,好在也总算整明白了!这里以IO模块为例,发点心得:

1、模块注册
每个模块都有一个初始化函数 ,以IO口为例,它的初始化函数定义如下:
LDD_TDeviceData* Bit1_Init(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
{
  /* Allocate device structure */
  Bit1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MQXLite RTOS Adapter} Driver memory allocation: Dynamic allocation is simulated by a pointer to the static object */
  DeviceDataPrv = &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

  DeviceDataPrv->UserDataPtr = UserDataPtr; /* Store the RTOS device structure */

  /* Configure pin as output */
  /* GPIOE_PDDR: PDD|=1 */
  GPIOE_PDDR |= GPIO_PDDR_PDD(0x01);

  /* Set initialization value */
  /* GPIOE_PDOR: PDO&=~1 */
  GPIOE_PDOR &= (uint32_t)~(uint32_t)(GPIO_PDOR_PDO(0x01));

  /* Initialization of Port Control register */
  /* PORTE_PCR0: ISF=0,MUX=1 */
  PORTE_PCR0 = (uint32_t)((PORTE_PCR0 & (uint32_t)~(uint32_t)(
                PORT_PCR_ISF_MASK |
                PORT_PCR_MUX(0x06)
               )) | (uint32_t)(
                PORT_PCR_MUX(0x01)
               ));
  /* Registration of the device structure */
  PE_LDD_RegisterDeviceStructure(PE_LDD_COMPONENT_Bit1_ID,DeviceDataPrv);
  return ((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rv);
}

这个函数的参数LDD_TUserData *UserDataPtr是定义了一个指针,这个指针的作用是引入一个用户数据的指针,一般用于MQXLite系统中,用来传递的是用户的一些参数,这是一种面向对像的使用方法,等到后面我们再分析他的用法。我们在初始化函数中可以找到下面的一行代码:
PE_LDD_RegisterDeviceStructure(PE_LDD_COMPONENT_Bit1_ID,DeviceDataPrv);
在此行代码中PE_LDD_COMPONENT_Bit1_ID是一个常量,而DeviceDataPrv是函数开头定义的一个 Bit1_TDeviceDataPtr 型的指针,并把一个static的变量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的地址赋给了DeviceDataPrv。
我们找到PE_LDD_RegisterDeviceStructure的定义,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宏(PE_Type.h):
#define PE_LDD_RegisterDeviceStructure(ComponentIndex, DeviceStructure) (PE_LDD_DeviceDataList[ComponentIndex] = DeviceStructure)
这个宏的意思是将参数中的DeviceDataPrv指针(即static变量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的地址)赋给一个指针数组PE_LDD_DeviceDataList的PE_LDD_COMPONENT_Bit1_ID序号的空间内。
也就是说在此函数中,注册的时候将一个指针与PE_LDD_COMPONENT_Bit1_ID常量联系起来,并将指针保存下来,保存下来有什么用呢?我们再看看此模块中其它的应用函数:
void Bit1_SetDir(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bool Dir);
void Bit1_SetInput(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bool Bit1_GetVal(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void Bit1_PutVal(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bool Val);
void Bit1_ClrVal(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void Bit1_SetVal(LDD_TDeviceData *DeviceDataPtr);
在此可以看出来这些应用函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第一个参数都是一个LDD_TDeviceData 型的指针,那么,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初始化函数中的指针保存,我们知道了,在使用这些函数的时候,要把刚才保存的那个指针取出来当作参数传给他们。
既然有保存指针的宏,那么肯定有取出指针的宏,我们依然在PE_Type.h文件中找到这个宏:
#define PE_LDD_GetDeviceStructure(ComponentIndex) (PE_LDD_DeviceDataList[ComponentIndex])
这个宏就是取出指针的宏,到此,我们就知道这些函数都怎么应用了,用PE_LDD_COMPONENT_Bit1_ID常量将指针取出来就是了:
Bit1_SetInput( PE_LDD_GetDeviceStructure(PE_LDD_COMPONENT_Bit1_ID) );

到此,我们就能将这些函数应用起来。当然在我们目前的分析看来,其实没发现这个指针有什么用途,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此指针的用途。
再回到初始化函数的前几行:
/* Allocate device structure */
  Bit1_TDeviceDataPtr DeviceDataPrv;
  /* {MQXLite RTOS Adapter} Driver memory allocation: Dynamic allocation is simulated by a pointer to the static object */
  DeviceDataPrv = &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

  DeviceDataPrv->UserDataPtr = UserDataPtr; /* Store the RTOS device structure */
我们又看到了UserDataPtr,假如我们在此模块中有一些私有的模块数据定义,那么就可以把它强制转换成LDD_TUserData 型的指针,传给初始化函数,然后通过上面几行代码,我们知道,它会把我们定义的私有模块数据的指针给了
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结构体中的UserDataPtr指针,而我们在刚才说明的注册中,已经把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保存到一个数组指针中了,在使用的时候可以用PE_LDD_GetDeviceStructure宏再将指针取出来,此时我们应该已经明白了,其实这就是把一个静态的变量用指针分离了出来,在我们后面的编程中,可以在任意的模块中使用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结构体中的数组,但又跟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将DeviceDataPrv__DEFAULT_RTOS_ALLOC结构体中的数据进行改动。

到此我们应该明白了,Bit1_TDeviceDataPtr类型的指针,可以将全局的变量进行分离,定义成每个模块的私有变量,而在使用的时候,可以通过Bit1_TDeviceDataPtr指针找到我们需要的数据,真正实现各个模块的分离,移植性能增强。

楼主:
写的有点乱,不明白的可以发问,呵呵!语言组织能力有待提高啊!

网友A:
楼主辛苦啊,对PE入门的盆友还是很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啊,对PE入门的盆友还是很有帮助的!!

用KL、KE芯片的有很多朋友都是从8位机转过来的,C语言都是自己在研究,我碰到好几个客户都是这样,介绍他们用PE,结果他们说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分析一下,使用PE是节省了时间,还是浪费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分析一下,使用PE是节省了时间,还是浪费了时间?

如果整个公司以后都使用飞思卡尔的平台,那么熟悉一下PE从长远来看,是节省时间的!另外,相对去看全英文的DataSheet,我觉得用PE还是省一点时间,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整个公司以后都使用飞思卡尔的平台,那么熟悉一下PE从长远来看,是节省时间的!另外,相对去看全英文 ...

确实理解PE的架构后。对以后的软件开发确实节省不少时间及精力,感谢楼主使用飞思卡尔产品,有问题欢迎论坛中讨论!!

网友(2014-06-04):
在使用PE对其生成的代码看都看不懂 看来我C语言水平差到一定水平了

网友C(2014-12-29):
typedef void LDD_TDeviceData;
typedef void* LDD_TDeviceDataPtr;
这两条怎么理解

网友:
没用过PE~感谢分享

网友:
过来学习PE是怎么用的

网友:
使用PE工具 ,可以快速生成代码

网友:
模块化的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def void LDD_TDeviceData;
typedef void* LDD_TDeviceDataPtr;
这两条怎么理解

试着回答一下:

typedef void LDD_TDeviceData;       //!< 定义一个“void”数据类型,名字叫LDD_TDeviceData
typedef void* LDD_TDeviceDataPtr; //!< 定义一个“void指针”数据类型,名字叫LDD_TDeviceDataPtr

网友:
PE使用入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