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1:N ,有好用的模块吗

楼主(2014-03-05):
无线通信组1对多,比如866M 或者915M ,怎么做,有做好的协议栈吗,谁家的模块更可靠

网友:
我们家出了一个spider模块,目前内测阶段,暂时给出来的性能是比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无线模块都要好,不过我还不太了解,改天可以传个资料上来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
我有2.4G和433M模块可以满足你要求

网友:
我们公司有成熟稳定的产品,ISM 240-960MHZ,ISM2.4G都有。有简单的星型网络,带时间同步的低功耗星型网络,有于路灯控制的带状网络,网状网络,我们主要是WIA协议的提出和实现者。

网友:
如果通讯距离合理的话很多无线都能满足你的要求,比如,NRF905,24L01,SI4431等,但是他们都需要底层驱动,如果是多设备数据实时交互数据zigbee模块倒是不错的选择,串口通讯,AT指令,很简单的,但是成本有点高,你自己考虑

网友:
你最好把你的要求写具体点,比如距离,还有穿透力,功耗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