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单片机生成PDF格式文档,有什么便捷办法。

楼主(2014-03-05):
将单片机通过USB做成一个U盘,在电脑可以打开这个U盘里面的PDF文件,以便阅读数据。
求大神指点,单片机生成PDF格式文档,有什么便捷办法。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不懂为什么要生产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为什么要生产pdf?

是这样的,将单片机通过USB做成一个U盘,在电脑可以打开这个U盘里面的PDF文件,以便阅读数据。如果有PDF lib库就好办了。
我相信其他网友也有需要的。

网友B:
好像的U盾那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的U盾那样子吗

不是,再看一次一楼吧,编辑了一下。

网友C:
确定单片机算的过来?内存貌似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再看一次一楼吧,编辑了一下。

ST-link         就是这样啦,

不仅能做调试,而且还会是一个U盘,

容量显示32M 但是是假的,、

实际上上面只有2个网页文件(还是HTML文件)

其实就是一个网址,

网友D:
生成PDF貌似蛮复杂的,单片机应该没法胜任吧。还是纯文本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单片机算的过来?内存貌似都不够...

可以的啊,硬件SPI 访问AT45BD161,512字节/page ,也可以使用SD卡,  数据以文件系统形式存放,  电脑read10 指令直接访问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的要求不高,不需要动态生成图片的话(静态的JPG、PNG是可以的),是非常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成PDF貌似蛮复杂的,单片机应该没法胜任吧。还是纯文本的简单。

哥你的头像无法让人淡定啊

网友E:
其实PDF文档格式非常简单,大概就是文件头、N个单独的数据实体、XREF、文件尾构成的。真正消耗内存的,只是每个数据实体的XREF对应条目。另外,图片进行编码取决于单片机的处理能力,静态图片直接原样放进去就行了。

我的这个帖子就是直接以二进制方式生成的PDF,只是我的代码是Delphi的。另外如果你的Javascript水平还算过的去的话,可以搜索一下jsPDF,流程非常清晰,稍微改改就能给单片机用了。

网友F:
TXT之类的文本不是一样嘛,HTML也可以考虑啊~为啥非要局限于PD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TXT之类的文本不是一样嘛,HTML也可以考虑啊~为啥非要局限于PDF呢~

PDF可以画图形,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PDF文档格式非常简单,大概就是文件头、N个单独的数据实体、XREF、文件尾构成的。真正消耗内存的,只是 ...

谢谢大师

网友G(2016-05-23):
兄弟,在吗?我现在也要弄这个PDF,有资料可以提供参考吗?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在吗?我现在也要弄这个PDF,有资料可以提供参考吗?头都大了

不用头大,按照PDF语法格式,固定排版很好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头大,按照PDF语法格式,固定排版很好弄。

有这方面的文档吗?CSDN上面那篇只是介绍了基本框架,里面内容是怎么处理的,比如图片、表格、文字,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方面的文档吗?CSDN上面那篇只是介绍了基本框架,里面内容是怎么处理的,比如图片、表格、文字,谢谢 ...

资料都是可以搜得到的,USB协议,文件系统,PDF文件格式。兄弟做什么项目,可否透露下需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资料都是可以搜得到的,USB协议,文件系统,PDF文件格式。兄弟做什么项目,可否透露下需求? ...

做一个PDF温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一个PDF温度记录仪

哪家公司的?

网友G:
我杭州的,你也做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杭州的,你也做这个吗?

已量产,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已不做这个。在国内都是拿人家的产品抄来抄去的没啥意思。

网友H:
有現成的方案,不知道您在哪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現成的方案,不知道您在哪裡呢。

深圳szszszsz

网友:
給我發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量产,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已不做这个。在国内都是拿人家的产品抄来抄去的没啥意思。 ...

给我也发个消息 ,  QQ:67239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