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 KL25Z我想设置ADC的采样率为200K,请问如何设置(已解决)

楼主(2014-03-05):
我的时钟是内部24MHz对ADC的具体通道没有要求,主要是采样频率,第一次用飞思卡尔,求指导!

网友:
你好,楼主!!
只要你设置ADC的转换周期小于500us, 就可以实现200K的采样率。
ADC转换速度的控制寄存器请参考ADCx_CFG1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