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 汇编对半搜索算法

楼主(2014-03-05):
pic汇编新手

NTC_T[30]={....}
现在读了NTC值要查表 查出对应的温度
汇编实现
谢谢大家了

http://blog.csdn.net/libiaojs/article/details/9336207 有个C语言的参考,但我那芯片对应的编译器只支持汇编

网友A:
大哥,如果你要思路的话,可能坛子里的人会给你,要代码的话,还是自已动手吧,当然,如果你出钱,也又当别论

网友:
请叫他折半查找, btw, 我们暂不打算为你写代码...

楼主:
有实现过的可以分享一下嘛,也不是请大家动手实现,只是想找个参考,这样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如果你要思路的话,可能坛子里的人会给你,要代码的话,还是自已动手吧,当然,如果你出钱,也又当别 ...

如果有汇编的思路就最好了

网友:
其实汇编与C编程思路是一样的,区别是型参用一个全局变量传过来,返回用一个全局变量传回去。(因为PIC没有堆栈)

网友:
还有一个除2可以用移位解决。

网友:
同求,看评论来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