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装置步进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4-03-05):
如图。。本人对机械和步进电机不是很熟悉,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装置最要过程是电机带动滑动杆 来推动物体在平台上来回运动 。     电机要求最大转速为10转/S,滑动杆直径40MM即运动最大行程是40MM。 需要运动物体的重量大概3KG。

1、这个运动方式是否可靠,噪音?稳定性?
2、 电机我准备选用2相42系列步进电机(参数如图)。   是否可行?我感觉有点奢侈。怎么计算电机选型?步进电机转矩怎么计算?

网友A:
不懂帮顶,顺便问下楼主这图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顺便问下楼主这图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啦

PTC  Creo 3.0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步进马达呢?普通调速带牙箱马达即可啊.

网友B:
10转/S,需要运动物体的重量大概3KG。

速度太快,估计42步进电机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转/S,需要运动物体的重量大概3KG。

速度太快,估计42步进电机带不动。

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C:
你这样的机械结构,运动起来,假设电机转速均匀,前端的物体位置和速度都是不均匀的,所以应该对电机的要求,主要是力气要够。
考虑到10转/s的速度,就是600转每分钟,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估计比较难.
建议选个3000转的直流或者交流电机,加个5的减速机.

看你这个图,难道电机还要快速正反转控制码?
把后端的固定螺柱去掉,只向一个方向转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要正反转驱动,估计只能用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机械结构,运动起来,假设电机转速均匀,前端的物体位置和速度都是不均匀的,所以应该对电机的要求 ...

1、电机速度最大300转/分钟就可以了,怕有修改范围扩大了。
2、电机一个方向转动即可,用2个螺丝结构就是为了电机转动时候保持平衡,如果去掉一个力矩不对称,电机应该很容易震动。
3、直流电机有个去缺点就是不能立即停止转动。

网友:
42力不够 要用57步进

网友:
建议LZ估算一下物体来回运动的力是多大,然后根据这个力和运动的半径,计算出电机运行时候的力矩.
最后,再根据你的加减速度,计算出最大力矩.

网友:
和我配合的做机械的师傅出差了,回头我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顺便问下楼主这图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啦

三维的图像AutoCAD应该可以,

网友D:
怎么看像撸管的

网友E:
ω=2πf≈63rad/s。
物体的位移大约是0.02*sin63t,
速度大约是1.25*cos63t,
加速度大约是-80*sin63t,
瞬时功率=力*速度=质量*加速度*速度=-3*100*sin63t*cos63t=-150*sin125t。
也就是说最大功率需要150W。这个别说42步进电机了,42无刷都做不到。42步进电机的功率一般在10W左右吧。

BTW,电机功率=转速*扭矩,所以按功率算需求就行了,转矩不够用减速机,减速比按额定转速/10转每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电机速度最大300转/分钟就可以了,怕有修改范围扩大了。
2、电机一个方向转动即可,用2个螺丝结构就是 ...

300转,用步进电机也不一定保险,除非是比较大的电机。

另外你再想想,你这样放两个螺柱,能转超过一圈吗?还没到一圈的时候就已经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转,用步进电机也不一定保险,除非是比较大的电机。

另外你再想想,你这样放两个螺柱,能转超过一圈 ...

图要修改的。。到时候会做90°的弯杆 不是直的 不会碰到的。。

网友F:
要求高的话选雷赛的电机和驱动,或者选雷赛的驱动就可以了,300转用57电机应该没有问题,用雷赛的驱动,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话,找厂家定制电机

网友G:
为什么不用丝杆呢?运动稳定,还能增加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像撸管的

其实我看着也是,动作挺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高的话选雷赛的电机和驱动,或者选雷赛的驱动就可以了,300转用57电机应该没有问题,用雷赛的驱动,就 ...

准备选用北京时代超群电器科技步进电机。。对这家有了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丝杆呢?运动稳定,还能增加力矩

丝杆前后都要限位,还要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ω=2πf≈63rad/s。
物体的位移大约是0.02*sin63t,
速度大约是1.25*cos63t,

瞬时功率=力*速度=质量*加速度*速度   我觉得应该是瞬时功率=力*速度=质量*摩擦系数*加速度*速度
查了下
直线导轨0.002-0.003
滚珠花键0.002-0.003
直线滚筒0.0050-0.010
交叉滚子导轨0.0010-0.0025
直线滚珠花键0.0006-0.0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电机速度最大300转/分钟就可以了,怕有修改范围扩大了。
2、电机一个方向转动即可,用2个螺丝结构就是 ...

300rpm按14楼的方法算是40W左右,一般步进电机还是做不到,不过这样的话42无刷电机加减速器就差不多了。
直流电机即使不加转速环,至少在速度=0的点肯定能停,半个周期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瞬时功率=力*速度=质量*加速度*速度   我觉得应该是瞬时功率=力*速度=质量*摩擦系数*加速度*速度
查 ...

呃肯定没有摩擦系数,不然零摩擦下震动就不需要瞬时功率了么……
在电机四象限运行时算平均功率才会有摩擦系数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选用北京时代超群电器科技步进电机。。对这家有了解嘛

他们不生产吧,常州产步进电机挺多的

网友:
直流减速好点,步进电机力矩太小

网友:
既然选用步进电机,总觉得用丝杆合理些

网友:
新知识学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