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传导干扰测试不能通过,求指点

楼主(2014-03-05):
产品设计完成后,软硬件都已经做了测试,没发现什么问题,之后拿去做CE测试,在EMC传导干扰测试时,发现产品不能通过,电源部分是非隔离电源,下一步打算将电源输入部分的RC滤波改为LC滤波(之前用RC滤波是因为所需电流较小,同时官方也有推荐小电流时候使用RC滤波的情况),同时输入端加X2电容(压敏电阻原来就有),不知道是否有所改善。

有碰到过该问题的朋友,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请看图:

网友:
什么产品?可以加电源滤波器或磁环吗?

网友:
加电源滤波器,一定有用的.

网友:
最近好多过CE不通过的,去认证公司做测试,还要排队啊

楼主:
唉,如果电路板空间够的话,可以加X2电容和再加共模电感等,但是空间小的可怜。

产品是老外的,要符合欧盟标准,一开始的传导辐射就没过,这让我有点没底了。因为首先空间太有限,再者即便在现有的样品上加了前级滤波,也不知道下次能否通过,因为这不像功能调试一样可以自己心里有数。 即便过了,外壳已经定型,器件又能加在哪里?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经历过该项没过的事情,传导辐射测试不通过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不好确认啊。先从主电源入手,但不确定问题就肯定是电源的原因,唉,郁闷。

楼主:
我的产品是868MHz的无线电量采集的东西,同时控制16A/230AC的负载。 目前还没想到下次保证通过的办法。

我试着找了几款欧盟标准的产品,都是相当知名的品牌,打开一看,我想说:这根本就过不了CE这一关,CE认证肯定捣鬼了。 比如,他们声称自己的产品微型化,而控制的负载又是大功率,其实呢? 他们L, N之间的距离只有大概1.2mm,怎么能过的了测试? 另外,230V的交流输入端把2.2uF/400V的电容外边的塑料皮都划破了(为了自称的小型化,只能把器件靠的很近),230V的市电直接接触到了400V电容的金属外壳,这也能过CE?

楼主:
他们的产品也没有X2电容跨接L, N .难道230V AC在他们PCB上就变得不是230V了?

市场上众多的电子产品中贴有CE标志的到底有多少真正能符合CE?

还有,欧盟似乎要求某些电子产品无负载功耗小于0.5W,而我拆的上述两款产品其中一款写到: 功耗0.1W ---- 1W , 欧盟接收这样的规格吗?

网友:
自己的公司如果没有设备,做这些产品如果又没有足够的经验的话,估计只能看人品了 ......

网友A:
贴出电源部分来看看嘛。传导可以用示波器FFT功能大概测试一下。和原来没改动时候的对比就大概知道改动是否有效。

楼主:
唉,难不成还要“培养”他们的人品,关键是我想知道,既然出了CE认证的规则,那么终归是有产品100%符合要求的,我想怎么样去改善产品,这样作为研发工程师,我心中才有底气啊。

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啊,就此问题指点一二, 固然网上有不少关于EMC这方面的资料,但要想真正用到实际产品上去通过CE ,恐怕远远不够。

楼主:
有朋友有这方面经验的,还请指教一下。  可能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解答,毕竟至少国内很多产品都未涉及到CE测试的项目,即便涉及到了,有的也很好处理。

真心希望大家在注重原理图设计,PCB设计的同时,也注重最终产品成型后的综合性能。 当然,就EMC /EMI而言,仅有些常识还不够,EMC这类基本可以算作一个专门的行业了。但是对于电子设计者而言,我们又怎能怕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出电源部分来看看嘛。传导可以用示波器FFT功能大概测试一下。和原来没改动时候的对比就大概知道改动是否 ...

我以前在网上听说用示波器的FFT功能可以去大致测量,但是我实际操作时却看不出来啥名堂。能否大致讲讲?

网友B:
先贴出你的电源原理图,估计开关IC是个定频的IC。像这种传导超了的,在整流桥后用两个电解电容和一个工字电感做个π形滤波处理,一般EMC都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网上听说用示波器的FFT功能可以去大致测量,但是我实际操作时却看不出来啥名堂。能否大致讲讲? ...

FFT是测试频域,可以大致看出哪个频率上面的辐射比较大,这样好分析辐射形成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T是测试频域,可以大致看出哪个频率上面的辐射比较大,这样好分析辐射形成原因。 ...

如果整个电源就是一个开关芯片,那么EMI超出来的点都是开关频率的倍频点。
我觉得用示波器的FFT功能可以定性的分析出电源的哪一个频段的EMI余量不足或超标了,
然后有针对性的去设计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贴出你的电源原理图,估计开关IC是个定频的IC。像这种传导超了的,在整流桥后用两个电解电容和一个工字电 ...

看电源部分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电源部分图纸:

直接把R2换成一个2mH的色环电感,立竿见影。
你可以先用示波器的FFT功能看一下更改前后的EMC变化,
然后再到测试公司去测试,免得烧钱。其实在测试公司测
传导也不贵,一个小时350RMB左右。

网友:
测一下D2振铃频率和幅度,加个缓冲电路上去吸收一下振铃看看效果。

楼主:
1109玩笑了,没那么多钱啊,呵呵。     能否说一下我上传的测试结果那个图的意思啊?那4个不同颜色的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个是平均值一个是峰值

楼主:
忘了说一下,该电源部分在重载时电感有轻微噪声发出,不过很小,不细听的话听不到。 不知道是否影响EMC传导测试。

网友B:
蓝线:Peak值,即传导干扰的峰值。-----对应的红线是它的限制线,就是说峰值在15K~30M不能超过这根线。
绿线:Avg值,即传导干扰的平均值。-----对应的是粉红线,具体意义同上。
需要注意的是,Avg值和Peak值的单位都是dBuV。
你的这个电源功率很小,而且是非隔离的结构,EMI应该很好搞。下次去测的时候,多带几个规格的色环电感,
从1mH到4.7mH之间的带齐。先装个2.2mH的,如果余量很足就往下减一个规格,反之就往上加。
不多说了,我要去洗澡了,如果你在深圳需要整EMI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没啥事,可以陪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线:Peak值,即传导干扰的峰值。-----对应的红线是它的限制线,就是说峰值在15K~30M不能超过这根线。
绿 ...

1109太好了啊,我最近也在做传导方面的整改,对于这一块十分的不了解,要是我这边也有你这位高人指点就好了啊!

网友:
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09太好了啊,我最近也在做传导方面的整改,对于这一块十分的不了解,要是我这边也有你这位高人指点就好 ...

呵呵,我就稍微懂一点开关电源,可能大家对这一块不熟悉,所以回答的人比较少。
你们天天讨论代码,我一点都不懂,所以插不上嘴。但是我能够帮到别人的地方我会尽量帮一点。
不妨开个帖子,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像这种低端超标的。加大X电容效果比较好。后半段超标的则加大Y电容。另外再加上共模电感。再不行就把电源输入线上绕个磁环。多绕几圈看。

楼主:
加电感后有改善,1mH的可以过,但是余量不到1,1.5mH的不能过,2.2mH的可以过,余量不到2.

原则上,加X2电容后再加Π型滤波会更好,但是没有空间,现在连这个2.2的电感还不知道怎么给它找地方呢。

艺术+技术+强大的功能+狭小的空间 = 要工程师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就稍微懂一点开关电源,可能大家对这一块不熟悉,所以回答的人比较少。
你们天天讨论代码,我一 ...

又来讨教了,CE做到了1500A浪涌电流测试这一步了。  我不明白,他们判断一个电子产品需要用多大的浪涌电流做测试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我电源输入端加的是7D561K压敏电阻,直径为7mm的压敏通流量为1200A,难不成要我换10mm的压敏?  我今天问他们,假如测试中起保护作用的器件损坏,算不算测试过关?他们说没关系。  我晕了,起保护作用的器件坏了和不坏都没关系,那到底测试合格的标准是什么?

好像听他们的意思是说1500A 8/20us 电流测试时不能出现炸的现象,按此推论,7D561K压敏电阻在超过300A的电流测试时很可能炸裂。炸裂当然属于“起保护作用的器件损坏”的范畴,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不知朋友经历过这个测试没有,有的话指点一二,先行谢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来讨教了,CE做到了1500A浪涌电流测试这一步了。  我不明白,他们判断一个电子产品需要用多大的浪涌电 ...

1. CE做到了1500A浪涌电流测试这一步了。  我不明白,他们判断一个电子产品需要用多大的浪涌电流做测试的标准是什么?
   产品的使用场合不同,对应的安规测试标准也不一样。至于为何做到“1500A浪涌电流测试”我也不知道,建议你多问问实验室的安规工程师。

2. 7D561K压敏电阻在超过300A的电流测试时很可能炸裂。炸裂当然属于“起保护作用的器件损坏”的范畴,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得现在网上查一下“安规测试”的意义。像这种对压敏电阻浪涌电流测试,器件有没有被打坏都无所谓,关键是在损测试时不能产生烟雾、明火等
   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不安全因素。

网友:
這個頻段超標要加共模/差模電感再加2個X電容.凱利或天泰好像有小型化的X電容.價格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CE做到了1500A浪涌电流测试这一步了。  我不明白,他们判断一个电子产品需要用多大的浪涌电流做测试的 ...

非常感谢,他们也提到了明火这个词,当然,作为一个产品它绝对不能引起火灾。

主要是我目前无法判定在压敏电阻因过流引起炸裂时具体现象是什么,会不会产生明火。 而这个我又无法用如此大的电流专门做一个压敏的破坏性试验,真把我难住了。看来,我要问问压敏电阻的厂家,他们应该有这类测试。

多谢。

楼主(2014-04-23):
引用 网友B:
1. CE做到了1500A浪涌电流测试这一步了。  我不明白,他们判断一个电子产品需要用多大的浪涌电流做测试的 ...

朋友在吗? 有问题请教一下,做CE认证时,3mm的安规距离已经过了认证。  今天有个客户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了,希望帮忙。    问题如下:

(1) 为什么高压230V要保留最好3mm以上的距离?   ( 为了安全保障,爬电和放电距离。同时CE也有这个要求。)

(2) 你的系统是非隔离的AC-DC, 火线和零线之间的400V滤波电解电容两个管脚之间的距离不到3mm, 这怎么办? ( 期待解答 )

(3) AC-DC部分的芯片是SOP8封装的,输入是高压输入,但管脚只有1.27mm,这更不安全,怎么办 ?   ( 期待解答 )

上述的(2)和(3)怎样解释通3mm的安全距离? 是不是安规上面没提及这方面的认证规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在吗? 有问题请教一下,做CE认证时,3mm的安规距离已经过了认证。  今天有个客户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

     首先,我们要大致了解一下安规的意义:
     由于电子产品存在触电、火灾、有害辐射、化学、爆炸及机械伤人的危险,为了保护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国家相继制定了有关产品的安全标准,将上述危险减到最小,并通过立法保证安全标准的贯彻执行。被国家认可的国家认证机构,对通过有关检验的电子产品,予以认可,承认这些产品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2) 你的系统是非隔离的AC-DC, 火线和零线之间的400V滤波电解电容两个管脚之间的距离不到3mm, 这怎么办?
     所谓的安规距离,是指产品在送检测机构进行认证时要求检验的地方的距离,象你说说的整流后的300-400伏直流,在安规认证上是不做要求的,但是,我们要做个功能绝缘,也叫工作绝缘,要不产品在老化或使用时候会产生打火等现象,根据我多年的开关电源PCB设计经验,这个地方的距离保证2MM就完全够了的,在空间受限制的情况下,最少也要保证1.5MM,这样即使产品在打耐压测试等的时候,都不会有问题出现,(1.5MM的二次电源模块可以打耐压AC1140V) 。
    而之所以要求保险丝前的L/N要大于3mm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距,那是由于保险丝前到输入端之间是没有任何保护,一旦发生了短路极有可能引起火灾等安全隐患。而保险丝后面的电路如果发生了短路等现象,会有保险丝做保护。

(3) AC-DC部分的芯片是SOP8封装的,输入是高压输入,但管脚只有1.27mm,这更不安全,怎么办 ?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玻纤材质的PCB板1mm耐压为200V。如果你的PCB板上有的IC两脚之间的电压超过了200V,最好改一下设计。

网友:
IEC/EN60950 空间距离 /Clearances(min)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s(min),相信坛子里面搞消费类电子的都应该用的到。

保险丝前 L     N 3mm 3mm
   初级    接地零部件 3mm 3mm
   保险丝本体 3mm 3mm
   初级    次级 5mm 6mm
IEC/EN60065 空间距离 /Clearances(min)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s(min)
(保险丝前)L—N 3mm 3mm
     初级—接地零部件 3mm 3mm
     保险丝本体 3mm 3mm
     初级—次级 6mm 6mm
IEC/EN60335 空间距离 /Clearances(min)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s(min)
(保险丝前)L—N 3mm 3mm
     初级—接地零部件 3mm 3mm
     保险丝本体 3mm 3mm
     初级—次级(Transformer) 6mm 6mm
初级—次级(Except Transformer) 6mm 6mm
IEC/EN61558 空间距离 /Clearances(min)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s(min)
(保险丝前)L—N 3mm 3mm
初级—接地零部件 3mm 3mm
    保险丝本体 3mm 3mm
初级—次级 5.5mm 6mm
   安全规格(系列标准)
注:1、IEC/EN60065 适用于:家用电子类产品,例如: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VCD,DVD,电子琴,复读机......
    2、IEC/EN61558 适用于:安全变压器及安全隔离变压器,例如:空调内置变压器,按摩椅上的变压器,鱼罐内的变压器等,其实,所有产品均可用此标准,但是,由于此标准要求很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
      产品不申请此产品.除非其他标准类没含盖的产品或客人特殊要求.
    3、IEC/EN60335适应于:家用电器类产品,例如:电池充电器,灯具,微波炉等.
电气间隙: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带电机壳表面的沿空气测量的最短距离.
爬电距离: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绝缘表面测量的最短距离.

安全距离
包括电气间隙(空间距离),爬电距离(沿面距离)和绝缘穿透距离

1、电气间隙: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空气测量的最短距离.
2、爬电距离: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绝绝缘表面测量的最短距离.
电气间隙的决定:
根据测量的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即可决定距离
一次侧线路之电气间隙尺寸要求,见表3及表4
二次侧线路之电气间隙尺寸要求见表5
但通常: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 PE(大地)≥2.5mm,保险丝装置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发生短路损坏电源.
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2.0mm
一次侧直流地对大地≥2.5mm (一次侧浮接地对大地)
一次侧部分对二次侧部分≥4.0mm,跨接于一二次侧之间之元器件
二次侧部分之电隙间隙≥0.5mm即可
二次侧地对大地≥1.0mm即可
附注:决定是否符合要求前,内部零件应先施于10N力,外壳施以30N力,以减少其距离,使确认为最糟情况下,空间距离仍符合规定.
爬电距离的决定:
根据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查表6可决定其爬电距离

但通常:(1)、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 大地≥2.5mm,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损坏电源.
(2)、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2.0mm
(3)、一次侧直流地对地≥4.0mm如一次侧地对大地
(4)、一次侧对二次侧≥6.4mm,如光耦、Y电容等元器零件脚间距≤6.4mm要开槽.
(5)、二次侧部分之间≥0.5mm即可
(6)、二次侧地对大地≥2.0mm以上
(7)、变压器两级间≥8.0mm以上
3、绝缘穿透距离:
应根据工作电压和绝缘应用场合符合下列规定:
——对工作电压不超过50V(71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无厚度要求;
——附加绝缘最小厚度应为0.4mm;
——当加强绝缘不承受在正常温度下可能会导致该绝缘材料变形或性能降低的任何机械应力时的,则该加强绝缘的最小厚度应为0.4mm.
如果所提供的绝缘是用在设备保护外壳内,而且在操作人员维护时不会受到磕碰或擦伤,并且属于如下任一种情况,则上述要求不适用于不论其厚度如何的薄层绝缘材料;
——对附加绝缘,至少使用两层材料,其中的每一层材料能通过对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由三层材料构成的附加绝缘,其中任意两层材料的组合都能通过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对加强绝缘,至少使用两层材料,其中的每一层材料能通过对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由三层绝缘材料构成的加强绝缘,其中任意两层材料的组合都能通过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
4、有关于布线工艺注意点:
如电容等平贴元件,必须平贴,不用点胶
如两导体在施以10N力可使距离缩短,小于安规距离要求时,可点胶固定此零件,保证其电气间隙.
有的外壳设备内铺PVC胶片时,应注意保证安规距离(注意加工工艺)
零件点胶固定注意不可使PCB板上有胶丝等异物.
在加工零件时,应不引起绝缘破坏.
5、有关于防燃材料要求:
热缩套管 V—1或VTM—2以上;PVC套管 V—1或VTM—2以上
铁氟龙套管 V—1或VTM—2以上;塑胶材质如硅胶片,绝缘胶带V—1或VTM—2以上
PCB板 94V—1以上
6、有关于绝缘等级
(1)、工作绝缘:设备正常工作所需的绝缘
(2)、基本绝缘:对防电击提供基本保护的绝缘
(3)、附加绝缘:除基本绝缘以外另施加的独立绝缘,用以保护在基本绝缘一旦失效时仍能防止电击
(4)、双重绝缘:由基本绝缘加上附加绝缘构成的绝缘
(5)、加强绝缘:一种单一的绝缘结构,在本标准规定的条件下,其所提供的防电击的保护等级相当于双重绝缘

各种绝缘的适用情形如下:
A、操作绝缘oprational insulation
a、介于两不同电压之零件间
b、介于ELV电路(或SELV电路)及接地的导电零件间.
B、基本绝缘 basic insulation
a、介于具危险电压零件及接地的导电零件之间;
b、介于具危险电压及依赖接地的SELV电路之间;
c、介于一次侧的电源导体及接地屏蔽物或主电源变压器的铁心之间;
d、做为双重绝缘的一部分.
C、补充绝缘 supplementary insulation
a、一般而言,介于可触及的导体零件及在基本绝缘损坏后有可能带有危险电压的零件之间,如:
Ⅰ、介于把手、旋钮,提柄或类似物的外表及其未接地的轴心之间.
Ⅱ、介于第二类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穿过此外壳的电源线外皮之间.
Ⅲ、介于ELV电路及未接地的金属外壳之间.
b、做为双重绝缘的一部分
D、双重绝缘
Double insulation Reinforced insulation
一般而言,介于一次侧电路及
a、可触及的未接地导电零件之间,或
b、浮接(floating)的SELV的电路之间或
c、TNV电路之间
双重绝缘=基本绝缘+补充绝缘
注:ELV线路:特低电压电路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在导体之间或任一导体之间的交流峰值不超过42.4V或直流值不超过60V的二次电路.
SELV电路:安全特低电压电路.
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的二次电路,使得在正常条件下或单一故障条件下,任意两个可触及的零部件之间,以及任意的可触及零部件和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子(仅对I类设备)之间的电压,均不会超过安全值.
TNV:通讯网络电压电路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携带通信信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们要大致了解一下安规的意义:
     由于电子产品存在触电、火灾、有害辐射、化学、爆炸及 ...

非常感谢,如此详细的解释。 如果真是芯片两引脚之间的距离高于200V , 我又没办法改变脚距, 陷入死区了。 PCB上挖槽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如此详细的解释。 如果真是芯片两引脚之间的距离高于200V , 我又没办法改变脚距, 陷入死区了 ...

能开个1mm的槽最好。

网友:
关注,以后肯定用得到

网友:
(1) 为什么高压230V要保留最好3mm以上的距离?   ( 为了安全保障,爬电和放电距离。同时CE也有这个要求。)
⇒ 首先你做的产品用哪个标准要搞清···信息类是IEC60950,家电类是IEC60335 不同的标注对爬电有 稍许不同的要求
(2) 你的系统是非隔离的AC-DC, 火线和零线之间的400V滤波电解电容两个管脚之间的距离不到3mm, 这怎么办? ( 期待解答 )
⇒ 首先非隔离的AC-DC和火线零线间距离不够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在保险丝之后,L-N间距离不够木有关系,因为失效后不会导致AC的供电部分损坏。
(3) AC-DC部分的芯片是SOP8封装的,输入是高压输入,但管脚只有1.27mm,这更不安全,怎么办 ?   ( 期待解答 )
⇒ 开槽~~1mm,开槽的长度主要要满足爬电距离的要求

另外,由于是非隔离的电源,DC部分亦不满足安全隔离电压的要求,人手能触碰到的地方需要由结构件保证加强绝缘或者双重绝缘,同时爬电距离也要保证。

网友(2014-06-12):
楼主做的是传导骚扰,验证设备对垫网上其它设备的干扰。2M以下峰值和平均值都超标,需加X电容,最好能加上共模电感。
做浪涌测试,分0.5、1、2、4KV几个级别,看产品的 要求,只加07D的压敏电阻效果不明显,需要压敏电阻(并联)+电感(串联)+TVS(并联),才能起到防护。

楼主(2014-08-01):
很久没上网了,感谢各位关注。各项测试早已做完,认证已拿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久没上网了,感谢各位关注。各项测试早已做完,认证已拿到。

能讲讲你的传导是怎么整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讲讲你的传导是怎么整好的吗?

首先感谢你之前的帮助,将R2改为了电感,感值为2.2mH,其实1.5mH也能过,但是2.2mH的余量更大。    其余的测试一帆风顺,直到全部测试结束。

网友:
mark 电源 滤波

网友:
CE应该不难,加一级clc滤波就过了,电感最好偏大点

楼主(2014-09-02):
CE测试不是说难不难,要看那一关,如果CE测试只是检测的强点输入部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里面有很多项,像放电实验,1500A雷击实验,传导测试,空间辐射测试,短路测试等等。   尤其是带有射频的,没那么容易搞定的,呵呵

网友:
外面用的是什么电源?直流?交流?     认证时最好使用达标的过认证的电源测试。。。

网友D:
CE本来就这样的,只管测试,加很多东西上去,多买一些磁环,穿绕上去,电源线上多包几个成品的那种,看你曲线,低频部分超不少,加几个X2应该有改善的。
只要出了报告,后面随便加点就行了,很多都一点也不加的。
VDE能过了,才叫厉害呢。

网友:
精彩,喜欢这样的讨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CE本来就这样的,只管测试,加很多东西上去,多买一些磁环,穿绕上去,电源线上多包几个成品的那种,看你曲 ...

多谢,产品是同时满足欧标和德标的。

网友:
X电容不能太大,不然漏电流过不了

楼主:
我拿同一款产品,同样的技术说明,认证机构里不同的测试工程师竟然会说出不同的测试标准,相当的郁闷,呵呵

网友(2015-01-30):
很精彩,喜欢这样的讨论帖

网友:
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抗干扰能力由三级提到四级

网友:
1MHZ开始超了。建议你加个X2电容。这种非隔离的建议你在L线上串个电感加个X2电容来处理一下 或把R2改成一个6*8的色环电感或工字电感,感量2.2mH的看看能不能压下去,如果有效果的话就加大感的感值看看能不能压下去。你做传导时两条线都要测试一下。有时候一条线好一条线差。那是就晕头了。

网友:
还有CE是属于自宣告的一种认证,有很多小认证公司都可以发。有时候为了XX  他们是可以帮你打打球发CE的。所以认证里不知名小认证公司的CE相当不值钱的。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R2换成一个2mH的色环电感,立竿见影。
你可以先用示波器的FFT功能看一下更改前后的EMC变化,
然后 ...

学习 。关于示波器FFT 能详细讲讲怎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