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完vc6.0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4-03-05):
我安装完vc6.0后,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求助

网友A:
什么什么情况?你要说清楚呀……
是不是确定按钮灰了,工程名称随便填点东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什么情况?你要说清楚呀……
是不是确定按钮灰了,工程名称随便填点东西就好了 ...

工程选项栏少了很多东西,我用它来编写老师留的c++程序,找不到 win 32 console application

网友:
重新装别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
装的时候有没有选择?装企业版。

网友:
把一个C文件直接拖到VC的编辑窗口,按F7,就是CONSOLE APP了吧

网友:
你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不建议用汉化版本

网友:
建议不要用什么汉化版、精简版之类。

网友:
没写工程名,写上就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B:
微软针对这个问题发布了一个补丁,原补丁是未编译的VC6工程,见附件 filetool_未编译.zip,大家可以手动编译一下。
为了方便使用,我在附件里还提供了一个已编译的版本 FileTool.dll_已编译.zip

大家不管是自行编译也好,还是下载提供的已编译的FileTool.dll,使用方法都一样:

1. 把FileTool.dll文件拷贝至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Common\MSDev98\AddIns 文件夹下

2. 在cmd下手动注册该dll文件:regsvr32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Common\MSDev98\AddIns\FileTool.dll"

3. 打开VC6,右击工具栏,自定义... -> 附加项和宏文件,选中 FileTool Developer Studio Add-in 附加项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A 和 O 的文件栏按钮

    Add File To Project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针对这个问题发布了一个补丁,原补丁是未编译的VC6工程,见附件 filetool_未编译.zip,大家可以手动编 ...

谢谢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