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ucosiii的OSTaskStkChk()函数的疑问?

楼主(2014-03-05):
现象:五个任务,每个人都使用这个函数来监测任务堆栈的使用情况。
如下调用:
OSTaskStkChk(&AppStartTask1_TCB,
                                &TASK1_FREE,
                                &TASK1_USED,
                                &err);
结果我仿真的时候看到,每个任务堆栈使用情况都一样的,奇怪了,每个任务执行的任务都不一样的,有个任务的什么都没做,监测出来堆栈的使用情况也有一样,这个什么原因啊,谢谢赐教

网友A:
串口打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出来看看

一样的,奇怪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任务的工作量都不一样,

网友(2014-10-05):
会不会是RAM没有清零,或者建立任务的时候没有OS_OPT_TASK_STK_CLR和OS_OPT_TASK_STK_C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