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stm32f10X的usb bulk例程,要自定义类,兼容winusb或有libusbl例子

楼主(2014-03-05):
需求stm32f10X的cpu,
bulk传输
自定义class(不要用cdc的虚拟串口,客户那边安全软件会封串口的)
兼容winusb或有libusbl例子

哪位哥们有现成的?
实际可工作的例子可是有报酬的啊.
不愿公开的可以给我发消息,谢谢先!

网友:
winusb只是针对驱动和上位机开发,与下位机没关系吧,libusb没用过,但是感觉应该也一样。自定义的class只要在描述符里改好应该就可以了,貌似也没什么其他的特殊要求

楼主:
是啊,不熟悉,已经找了一些资料正在研读中...找到的例子是hid的,而我需要的bulk类型的传输....
楼上的兄弟有没有现成的例子,最好有个简单的上位机的代码
我可以送个32G的加密优盘做报酬

网友A:
自定义BULK传输USB设备比HID,虚拟串口之类 下位机简单太多好不好。。。几乎可以说只要完成USB枚举而已  除非你根本没搞过任何USB。。。

网友:
安全软件封串口,又不禁止USB。

楼主:
刚开始看,之前用的只是串口的例子,现在才算开始搞usb

网友B:
我用的STM32F107,开发环境IAR,上位机采用VS2008开发,实现的功能就是上位机发送一组数,下位机返回那一组数。http://www.armce.com/bbs/thread-1487-1-1.html这是找到的关于winusb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BULK传输USB设备比HID,虚拟串口之类 下位机简单太多好不好。。。几乎可以说只要完成USB枚举而已  除 ...

大神,给跪了···我就是简单的修改官方的OTG 2.xx那个usb的库,还感觉到痛哭万分呢,上位机打算用人家写好的hid,改一改。虚拟串口上位机肯定简单,但是不会改下位机程序。

移植它写好的那个例子,出现,下位机不停的通过usb 发数据的现象
比如
switch(cmd)
{
        case 0x55:
        usb_vcp_send(“hello”,len···);
                break;
        case 0x66;
        usb_vcp_send(“MT”,len···);
                break;
}
我通过串口向下位机,发送0x55,他娘的,它不停的返回来hello,情何以堪
----------------------------------------------------------------
能否指点下,我是修改的官方的例子弟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给跪了···我就是简单的修改官方的OTG 2.xx那个usb的库,还感觉到痛哭万分呢,上位机打算用人家 ...

USB朱从结构。。。下位机无法主动发数据的。。。

多读几遍USB协议,把USB协议搞懂,再用BUS HOUND一个个字节对应,就全通了。

网友:
会者不难,我有满足楼主需求的程序,LIBUSB做的,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现在客户突然要的比较急,我这里配置inf还一直没有通过,wdluo或者哪位大拿能搞定尽快和我联系,我姓谢电话186-7672-0808,可以安排5k的报酬,最好是深圳的.

网友:
我这可以呀!固件驱动PC都有现成的

楼主:
你联系方式?

网友:
需要明天电话联系我,我的电话13955227348,STM32F103C8的,还可以给你块板子测试

楼主:
好的,明天给你电话

楼主:
我的平台是stm32f103ve的

网友(2019-04-11):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STM32F107,开发环境IAR,上位机采用VS2008开发,实现的功能就是上位机发送一组数,下位机返回那一组 ...

好东西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