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问题

楼主(2014-03-05):
电路板上黑色圆的那部分有什么作用,电路板发射信号的原理是?
初学者求教,谢谢!

网友A:
黑色的是专用芯片,发射的是红外线

网友B:
是个芯片,楼主可以搜索一下芯片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专用芯片,发射的是红外线

芯片又是什么?

网友:
黑色是“牛屎”   牛屎是什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芯片,楼主可以搜索一下芯片绑定

谢谢,是哪一部分发射红外信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哪一部分发射红外信号呢

噢,是那坨黑黑的里面的n个晶体管组合起来的逻辑电路发送红外线,对再加上那个红外二极管

网友:
像个发光二极管的东东就是红外线发射管

网友:
哪个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
那二极管直连到那坨芯片,芯片送出规定频率的高频信号经二极管转成红外光信号。这东西没什么看的,去搜搜红外遥控教程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红外二极管

网友:
新手支持一下,板子原理图里应该有啊

网友:
看板子应该是个廉价的红外遥控器,用专用芯片来实现的。
Holtek有些资料,可以看看,然后触类旁通下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remote_6.htm

最后,“欺负”下新人,建议标题可以再详尽点,比如,“这个红外遥控器电路板,各位怎么看?”。。。
推荐看提问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