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用于调试LPC1788时快速下载Hex的bootloader

楼主(2014-03-05):
        最近做UCGUI,程序代码写到180K,每次用JLINK下载到电路板,最少20秒,看效果,不满意,改动一点,再下载,又是20秒,真心服了JLINK的龟速。于是自己编了一个快速下载的BOOTLOAD和上位机。
用串口6Mbps下载(烂大街的USB转串口PL2303HX其实是支持6Mbps的,10cm短线),每次下载2秒钟左右,调试起来爽多了。以下贡献源代码和BOOTLOADER。还有上位机软件。

下载速度:180k的程序,
                                        6Mbps+全校验 1.72秒
                                        3mbps+全校验 2.3秒
                                        6mbps+快速校验 1.34秒
                                        6mbs+不校验 1.18秒

使用方法:用USB转串口线,和LPC1788的串口0连好,按以下设置好工程,在keil中点击DOWNLOAD(此处与JLINK不一样),弹出控制台应用程序,再按电路板的复位按钮,马上开始下载,大约2秒钟下载完毕,自动运行看电路板效果。
如果需要调试,直接按调试按钮,此时不必下载hex直接进入调试,调试过程照旧。
调试图片(可以看到复位向量在0x4000处):

另一个思路,上位机使用-r参数,可以不用复位按钮,上位机启动的时候,会向下位机发一个字节,下位机可以接收这个数据,然后软复位执行Bootloader更新,详情查看下面命令行参数-r;

目标工程的设置:
        (1),在工程选项-Utilities-Use External Tool For Flash Programming选上,意思是使用自定义的编程工具来烧写flash.
        (2),Command里面填写 lpc_bl.exe,Run Independent打钩,并把上位机软件拷贝到与hex文件相同的目录。
        (3),Arguments这里填上 -p 4 -h 123.hex -ua 0x00004000 -vv -s 6000000 -r,
                                这里,-p 4,表示使用串口4通信,也就是USB转232的串口号,
                                -h 123.hex 表示目标文件是hex文件,文件名123.hex,
                                -ua 0x00004000,表示目标文件的用户入口地址是0x00004000,因为0到16k范围地址位置是本bootloader占用了,所以用户代码放到16k开始的位置。
                                -vv 表示快速校验,每4K空间产生一个CRC16校验码进行校验。也可以用-v,这个是全校验,确保写入正确。
                                -s 6000000 表示串口下载速度是6Mbps。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下位机BOOTLOADER有3Mbps和6Mbps两个版本。
                                -r 表示软件启动的时候,向串口发送一个字节0x11,目标程序可以接收这个字节,并软复位,自动更新,而不用按复位键。注意1788的串口0要达到6Mbps,则PCLK至少有96MHz。
        (4),设置分散加载文件,在工程选项-Linker,将Use Memory Layout form Target Dialog去掉,在Scatter File指定一个.sct文件,主要是设置将程序编译到16k的位置,也可以使用下面例子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0004000 0x0007c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4000 0x0007c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20000000 0x00008000  {
                                   .ANY (+RW +ZI)
                                  }
                                }
        (5),设置创建hex文件,在工程选项-Output,勾上Create Hex File。
        (6),注意的是,虽然在跳转到用户应用程序之前,BootLoader内部已经将新的向量指向用户应用程序。但如果用户应用程序调用了官方默认
                        的system_LPC177x_8x.c的SystemInit函数,则向量指针会在该函数内部修改为0。这里需要将该函数做修改:
                        #endif
                        #ifdef  __RAM_MODE__
                          SCB->VTOR  = 0x10000000 & 0x3FFFFF80;
                        #else
                          SCB->VTOR  = 0x00004000 & 0x3FFFFF80;
                          //SCB->VTOR  = 0x00000000 & 0x3FFFFF80;
                        #endif
此处修改,当产品发布,不使用这个BOOTLOADER的时候,记得恢复原样。

附件下载:
        上位机软件:
        下位机bootloader源码:
        一个LED闪烁的范例(工程已设置好,支持串口复位自动下载,第一次下载时按复位键,以后可以不用按复位键):

        目前尚有缺陷,下载速度没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在试验双缓冲一边IAP写扇区的时候,一边串口DMA接数据,发现有冲突,有些数据收不到,目前查不到原因。这个如果做到的话,烧写速度能再提高1倍,有可能是LPC内部的IAP部分占用了串口资源或者改动了系统频率等原因。

网友:
这个好,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A:
收了,非常感谢!
顺带问一下楼上,你跑的是多大分辨率的屏,效果如何啊?最近有个项目要用7寸的做界面,不知道1788+UCGUI用起来怎样?

网友:
奇怪,下载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非常感谢!
顺带问一下楼上,你跑的是多大分辨率的屏,效果如何啊?最近有个项目要用7寸的做界面,不 ...

用了800*480的7寸屏,效果满意,只是LPC1788布线很不方便,SDRAM和LCD的线分布很没规律的。

网友:
标注,有空看看。

网友:
赞一个
跳转之前最好关中断,清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非常感谢!
顺带问一下楼上,你跑的是多大分辨率的屏,效果如何啊?最近有个项目要用7寸的做界面,不 ...

2年前测过,60HZ是能跑得到的;

网友:
很好,有空试试

网友:
下载来试试学习,多谢!

网友B(2014-06-28):
不错,顶,感觉1788就是调试下载比较麻烦,每次都要很长时间,这下好了,

不过楼主上位机软件是不是只支持串口0,如果机器没有串口的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顶,感觉1788就是调试下载比较麻烦,每次都要很长时间,这下好了,

不过楼主上位机软件是不是只支持 ...

上位机的软件是通过命令行参数指定串口号的,根据需要修改就可以了。
详细见楼主位说明

网友(2015-05-06):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2015-07-02):
谢谢分享,先收下了

网友:
有空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2015-08-27):
好快的速度,标记下!有空来看看

网友(2016-06-01):
楼主,我用了下你的例子串口没有响应,一直停留在等待状态?

网友(2018-05-06):
您好,感谢你的分享,能否把你上位机源码发我,可以的话请发我邮箱573878341@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