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420芯片吗

楼主(2014-03-05):
以前的一个项目用到AD420输出mA电流,以前都是用万用表测量,很稳定,今天把这个电流信号接到PLC的模拟输入模块,发现读得码值乱跳,应该不是干扰,比如4mA,码值应该是6400左右,可是我实际读到的是6400左右,有时跳到8,有时跳到很大的值,比如8mA,会读到12800,有时跳到3000多,有时跳到20000多,这是为什么呢,用万用表读,电流值很稳,是不是不能这样接?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ad421我用过,2线制输出。需要浮地。你着重看看ad420在实际使用中,供电回路和地端是什么要求。你的问题一般是电源回路造成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