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次尝试写gprs状态机,烦请坛友们留步帮忙看看

楼主(2014-03-06):
小弟一直在学习状态机,无奈状态机太高深到现在还没入门,马上就要毕业了现在开始整毕业设计,于是乎就尝试用状态机来做毕业设计,下位机使用gprs通信与上位机通信,因为下位机只需发送数据给上位机,所以现在只写了gprs发送部分。
10ms扫描一次状态机,代码如下:
    switch(gprs.status){
        /******************************************************
        **连接
        ******************************************************/
        case CONNECT:
        {
            SIM900_SendCommand("AT+CIPCLOSE\r\n");
            SIM900_SendCommand("AT+CIPSHUT\r\n");
            SIM900_SendCommand("AT+CIPSTART=\"TCP\",\"www.cmcu.vicp.net\",\"2741\"\r\n");
            at.recvIsOk     = FALSE;
            gprs.status     = CHECK_CONNECT_STATUS;
            gprs.timeout    = 0;
            gprs.errorCount = 0;
            SIM900_ClearAtBuf();
        }break;
        /*****************************************************
        **检查连接状态
        *****************************************************/
        case CHECK_CONNECT_STATUS:
        {
            if(TRUE == at.recvIsOk){
                at.recvIsOk  = FALSE;
                gprs.timeout = 0;
                if(strstr(at.buf,"CONNECT OK")||            //连接成功?
                    strstr(at.buf,"ALREADY CONNECT")){      //已经连接了?
                    gprs.status = IDLE;
                }
                else if(strstr(at.buf,"CONNECT FAIL")){
                    gprs.status = CONNECT;
                }
                else{
                    at.recvIsOk = FALSE;
                }
                SIM900_ClearAtBuf();
            }
            else{
                if(++gprs.timeout >= 3000){     //超时?
                    gprs.timeout = 0;
                    gprs.status  = CONNECT;       //长时间无响应,重新发送连接指令
                }
            }
        }break;
        /*****************************************************
        **i空闲状态
        *****************************************************/
        case IDLE:
        {
            if(strstr(at.buf,"CLOSED")){                 //远程主机关闭?
                gprs.status  = CONNECT;                  //
                gprs.timeout = 0;
                break;
            }
            if(FALSE == gprs.txBufIsEmpty){     //发送缓冲区有新数据?
                gprs.status     = SEND_DATA;
                gprs.timeout    = 0;
                gprs.errorCount = 0;
                break;
            }
            if(++gprs.timeout >= 3000){                    //到了30秒?
                gprs.status     = SEND_HEARTBEAT;
                gprs.timeout    = 0;
                gprs.errorCount = 0;
            }
        }break;
        /*****************************************************
        **发送数据
        *****************************************************/
        case SEND_DATA:
        {
            strcat(cmdBuf,"AT+CIPSEND\r\n");
            strcat(cmdBuf,gprs.txBuf);
            strcat(cmdBuf,"\r\n");
            strcat(cmdBuf,&endAscii);
            SIM900_SendCommand(cmdBuf);
            SIM900_ClearAtBuf();
            at.recvIsOk  = FALSE;
            gprs.timeout = 0;
            gprs.status  = CHECK_SEND_DATA_STATUS;

        }break;
        /*****************************************************
        **检查发送数据状态
        *****************************************************/
        case CHECK_SEND_DATA_STATUS:
        {
            if(TRUE == at.recvIsOk){
                at.recvIsOk = FALSE;
                if(strstr(at.buf,"SEND OK")){                      //send ok为发送成功时返回的指令,所以只查找返回的指令中是否有send ok
                    gprs.status = IDLE;
                    gprs.txBufIsEmpty = TRUE;
                    memset(gprs.txBuf,0,sizeof(gprs.txBuf));
                    SIM900_ClearAtBuf();
                }
            }
            else{
                if(++gprs.timeout > 1000){            //到了10秒?
                    gprs.timeout = 0;
                    gprs.status = SEND_DATA;         //10秒内没有返回到send ok,重新发送
                    if(++gprs.errorCount > 3){
                        gprs.status = CONNECT;        //发送三次后仍然没有返回send ok,调到连接状态,重新连接 服务器
                    }
                }
            }
        }break;
        /*****************************************************
        **发送心跳包
        *****************************************************/
        case SEND_HEARTBEAT:
        {
            strcat(cmdBuf,"AT+CIPSEND\r\n");
            strcat(cmdBuf,"heart\r\n");
            strcat(cmdBuf,&endAscii);
            SIM900_SendCommand(cmdBuf);
            SIM900_ClearAtBuf();
            at.recvIsOk  = FALSE;
            gprs.status  = CHECK_SEND_HEARTBEAT_STATUS;
            gprs.timeout = 0;
        }break;
        /*****************************************************
        **检查发送心跳包状态
        *****************************************************/
        case CHECK_SEND_HEARTBEAT_STATUS:
        {
            if(TRUE == at.recvIsOk){
                at.recvIsOk = FALSE;
                if(strstr(at.buf,"SEND OK")){
                    gprs.status = IDLE;
                    SIM900_ClearAtBuf();
                }
            }
            else{
                if(++gprs.timeout > 1000){
                    gprs.timeout = 0;
                    gprs.status = SEND_HEARTBEAT;
                    if(++gprs.errorCount > 3){
                        gprs.status = CONNECT;
                    }
                }
            }
        }break;
        default :
        {

        }break;
    }

网友(2015-06-08):
你读取短信也用状态机吗

网友:
gprs状态机.标记!

网友:
启发甚大,昨晚还在准备吧GPRS部分的代码改成状态机的,也是一时半会儿没太好的思路。

网友(2015-11-12):
顶起,对于AT指令回复消息很好的处理方式,AT指令回复太乱不利于程序处理

网友:
用状态机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6-08-08):
MARK一下!!感觉你这个非常靠谱,我也打算写个类似的机制,写完以后更新上来

网友:
不错,可以参考下

网友A(2016-10-21):
学习了,看了一下代码,有下面一个问题。
楼主的思路是应用层将数据压入gprs.txBuf中,然后状态机负责发送。比如说,应用层第一次发送数据,此时网络状态不好,状态机停留在CHECK_SEND_DATA_STATUS,然后这时,应用层第二次发送数据,也压入gprs.txBuf中。然后当收到send ok时,状态机会把gprs.txBuf清空,这时gprs.txBuf里还有尚未发送的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看了一下代码,有下面一个问题。
楼主的思路是应用层将数据压入gprs.txBuf中,然后状态机负责发送 ...

是的,异常处理做的不好,那是我刚学状态机的时候写的,现在再回来看,还是很多地方写的不好,比如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异常处理做的不好,那是我刚学状态机的时候写的,现在再回来看,还是很多地方写的不好,比如你说的 ...

最近一直也在研究裸机下的GPRS驱动,大概思路和楼主类似,就是把GPRS驱动状态机放在超级循环里,状态机建立缓冲,自行处理多条发送的问题,然后应用层调用接口。

这样的好处就是不阻塞,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应用层调用接口发送数据后,没法知道这条数据是否发送成功。

不知道楼主这个驱动状态机有没有继续完善,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2018-01-19):
收藏,,,os配合状态机视乎更好用

网友B(2019-04-17):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直也在研究裸机下的GPRS驱动,大概思路和楼主类似,就是把GPRS驱动状态机放在超级循环里,状态机建 ...

os下:
状态机运行在一个单独的线程中,应用层调用接口发送数据后,阻塞等待信号;
状态机发送成功或失败后,发送信号给应用层;这样应用层就知道这条数据是否发送成功了。

裸机下,把状态机运行在定时器中断中,状态机发送成功后置标志位;
应用层调用接口发送数据后,查询该标志位;

网友:
标记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下:
状态机运行在一个单独的线程中,应用层调用接口发送数据后,阻塞等待信号;
状态机发送成功或失败 ...

有OS处理会方便很多。裸机的话,应用层调用接口发送数据后,没法知道这条数据是否发送成功,只能之后再查标志位或者阻塞查标志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