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8F258的VREF+和VREF-需要设置吗?

楼主(2014-03-06):
初学PIC18,发现这个VREF+和VREF-还有引脚出来,看来似乎不是内置VREF。假如需要AD参考电压的话,
是不是还需要将VREF接到VDD之类的?我看有些PIC18的电路都没有将VREF+连到VDD,是不是需要的时候用杜邦线连呢?
查了下参考资料,说是由PCFG3:PCFG0这几位来控制AD转换的参考电压,似乎在0000的时候是不需要VREF的,莫非不设置就是默认了VDD?

网友:
例如18f4520
ADCON1 寄存器
bit 5 VCFG1:参考电压配置位(VREF- 参考电压源)
1 = VREF- (AN2)
0 = VSS
bit 4 VCFG0:参考电压配置位(VREF+ 参考电压源)
1 = VREF+ (AN3)
0 = VDD:VREF+连到VDD
可以通过设置bit4为0,使内部连接到电源;设置bit4为1,连到外部参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