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哪个型号的单片机哪个I/O口可以输入80ma电流

楼主(2014-03-06):
lgt哪个型号的单片机哪个I/O口可以输入80ma电流

网友:
LGT8F88A  PD[5:0] PE[5:4] 是大电流驱动 I/O

网友:
要这么大电流外部用个MOS或是BJT不就完了?

网友A:
80ma 开国际玩笑   恐怕没有哪个单片机有这样的驱动能力

网友:
还是老实点上个三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ma 开国际玩笑   恐怕没有哪个单片机有这样的驱动能力

请查看 C8051F 系列

网友:
80很大了,楼主什么原因非要它啃下80

楼主:
谢谢各位,之前看数据手册没弄明白,想用来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