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51单片机的串口 TX 和RX 能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2014-03-06):
本人刚接触单片,不知道2片51单片机的串口 TX 和RX 能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A:
串个电阻最保险,避免程序没写好的时候,两个IO都设置为输出,其中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那么就要发热了

网友:
可以的,电平相同,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电阻最保险,避免程序没写好的时候,两个IO都设置为输出,其中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那么就要发热了 ...

谢谢,我试了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啊。同样的电平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