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tisim运放仿真

楼主(2014-03-06):
小弟刚刚入行,正在尝试用multisim进行滤波器仿真

请问multisim中做ac analysis时运放是否需要供电,为何我的运放不供电的时候是低通特性,供电后就变成高通特性了= =

我随便拽了一个LM393AD用的

求教

网友A:
运放肯定要供电啊,不供电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肯定要供电啊,不供电怎么工作。

= =不知道啊第一次是忘了加
不知道为何还有频率特性,感觉非常神奇= =

网友:
哥们我建议你好好去学下模拟电路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的缺陷,或是模型的缺陷。以前用multisim的时候,发现很多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