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56F84789芯片有什么低成本烧下或编程器(已解决)

楼主(2014-03-06):
请教:MC56F84789芯片有什么低成本烧下或编程器吗?并口的也行。在网上找了很好资料,价格感觉都好贵。

网友:
DSC用得最广泛的仿真器是 USBTAP ONCE(99$):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jsp?code=USBTAP_DSC

这个是Freescale自己做的仿真器,用了很多年了比较稳定,Classic CW 和 Eclipse CW 均支持。

如果你还同时使用其它Freescale的MCU,比如 Kinetis, HCS08等等,可以选择Universal Multilink (119$)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jsp?code=UMultilink

这个是第三方提供的仿真器,Eclipse CW支持,Classic CW 不支持该仿真器

并口的也有,也是P&E提供的,但是不推荐了,199$呢,挺贵的不说,除了CodeWarrior,其他烧录软件基本都不支持。
http://tinyurl.com/arfl8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