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XLite中断中发送数据给task(已解决)

楼主(2014-03-06):
想在中断中发送数据给任务,看了MQX-lite参考手册,有个发送消息的接口很适合我,但是这个API只能用在任务之间。

_lwmsgq_init
Creates a lightweight message queue.

_lwmsgq_receive
Gets a message from a lightweight message queue.

_lwmsgq_send
Puts a message on a lightweight message queue.

其他的接口,比如信号量,事件,他们都只能通知任务,不能顺便传送数据给任务task。

更新:
_lwmsgq_send是可以在中断中使用的,之前因为我把参数输错了,导致内存访问失败。
MQX-lite的手册讲的简单,没有实例,我按照uC/OS-II的思路,讲数据直接赋给指针,直接传进_lwmsgq_send中,在这个函数中会访问穿进去的指针,比如我传0x55,内部会访问0x55的地址,这当然会导致问题发生。看了源代码后,终于了解。应该这么用:

_mqx_max_type   msg;
msg = xx;
ret = _lwmsgq_send(g_uart0_rx_queue, &msg, 0);

网友A:
你好,楼主!!
MQX的问题,我不太懂,我叫MQX的工程师回答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MQX的问题,我不太懂,我叫MQX的工程师回答你吧!!

好,TKS

网友:
MQX工程师回答:
可以参考MQX_USER_GUIDE : section 3.9 Handling Interrupts and Exce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