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作dds时sin_rom的配置

楼主(2014-03-06):
        学fpga不久,现在想用它做个dds,从简单的入手,做一个正弦波发生器,但是不知道其中sin_ron是怎么设置的,大家教教小弟吧

网友:
用这个正弦波mif生成器吧,加载在rom里

楼主:
你好,我用了下你给我的软件,我自己做了一下,然后得到的波形只有一半,像是被整流了,网友说是我的程序没有搞好,说是有一部分要取反,还有rom的地址没有判断,请问你能仔细跟我讲讲吗,不甚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了下你给我的软件,我自己做了一下,然后得到的波形只有一半,像是被整流了,网友说是我的程序没 ...

半波?是不是查看的时候没有转换成无符号形式?DDS很简单啊直接一个累加器输入到ROM里查表即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波?是不是查看的时候没有转换成无符号形式?DDS很简单啊直接一个累加器输入到ROM里查表即可啊 ...

另外初始的ROM是512的容量,你的ROM也必须是512的不然肯定错

楼主:
谢谢了,真的是我的rom的大小没有设置对,现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