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A 算法研究

楼主(2014-03-06):
研究RSA算法一阵子,小有所成,速度如下。
CPU晶振  28M
密文长度  1024bit
加密时间  43MS
解密时间  2868 Ms
有没共同兴趣的,一起探讨下。先来点福利,3本靓书。

楼主:
计算机编程艺术卷2(第三版)
http://pan.baidu.com/s/1nt0m2jZ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第三版,英文版,第二卷:半数值算法,Donald E[1].Knuth 着)
http://pan.baidu.com/s/1gd42zQV

网友A:
很感兴趣,楼主有计划搞开源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感兴趣,楼主有计划搞开源项目吗?

可以呢。我现在搞得差不多了,想同大家探讨下,性能问题。

楼主:
再上点收集资料,同大家分享。

网友(2015-01-10):
楼主能不能开源一下啊?现在在搞这个,头都大了。。。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不懂帮顶,希望MCU能有更多的加密算法可以选择~

网友(2015-02-15):
顶一个,准备搞这个算法,找找源码,不知道从OPENSSL里面提取源码来实现RSA是否可取?

楼主(2015-04-09):
福利来了,RSA1024bit 算法源码,楼主原创,传播转发版权归楼主所有。

楼主:
source codes are coming

网友:
用的什么MCU?

楼主:
什么MCU都可以啊,纯C代码。

网友:
以前有个polarssl,那个里面实现的算法很多
现在被arm收编了,好像叫做emtls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RSA算法,512bit到2048bit的,用的arm secure核

网友:
算法有点慢啊.看看有没有优化的可能.用来做认证用户体现太差了.

网友(2015-05-22):
最近在研究先看看

网友:
抽空在STM32F429上测试一下速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机编程艺术卷2(第三版)
http://pan.baidu.com/s/1nt0m2jZ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第三版,英文版,第二卷 ...

感兴趣的人还蛮多的,说好的三本书呢,为啥只有两本还取消分享了呢....

网友(2015-10-30):
Mark下,RSA算法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

方便的时候能否讲解一下怎么使用?我看到有5个可外部调用的函数

一个rsa_struc_init,这个应该是系统初始化就要调用的,是吗?
rsa_encrypt_init 和 rsa_encrypt ,rsa_encrypt_init是不是只需要调用一次?以后加密只需要调用rsa_encrypt即可?
同理还有rsa_decrypt_init和rsa_decrypt

另外,这个算法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源?ROM和RAM需要多少?
我看到注释提到这个库仅用于 EFM32 芯片,是需要用到对应的什么专属资源吗?

网友:
这个代码能移植到STM32上吗

网友:
楼主的  公钥和私钥 是生成的吗?  有什么工具嘛?

网友(2017-01-07):
最近在STM32上跑RSA-2048的PSS签名算法...
同样的算法代码, PC上0.07秒, 72M的STM32是9秒...这差距太大了点

网友(2018-11-02):
mark RSA 算法研究

网友:
顶一下我现在就想弄个简单的rsa到stm32上,512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