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Cut拼板的板边距最好为多少?

楼主(2014-03-06):
第一次做无缝拼版,同样的板子做成3*8的样式,想问一下小板与小板之间的板边距离应该是多少?是0.127mm吗?

网友A:
太小了, v刀一割下去,  如有电路较靠近板边, 必损坏电路.   我平时拼的都是 用1MM,或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 v刀一割下去,  如有电路较靠近板边, 必损坏电路.   我平时拼的都是 用1MM,或0.8MM ...

0.8mm的话,回头掰开不会对板子大小产生太大影响吧…前辈有以前做过的没有价值的不牵扯泄密的pcb文件能让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
Vcut 0.5mm的路过

网友:
VCUT零间距的路过

网友:
自己找闸刀 搞定的路过

网友B:
搭车问下自己怎么拼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自己怎么拼板啊

复制粘贴

网友C:
这个的根据板厚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根据板厚来决定

1.2mm的板子

网友B:
orcad画出来的怎么复制粘贴啊?网上找了没找到,有人说画图的时候就画在一起,这个好象有点麻烦了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gerber的结果吗?

网友:
板有多厚,间距就多少

网友:
>0.8

网友:
零间距才是最准确的,如果线路太靠边,尽量把线路往里面移。实在不行间距就拼0.2MM,超过0.2MM,的都得商量。

网友:
既然是Vcut,一般用0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cad画出来的怎么复制粘贴啊?网上找了没找到,有人说画图的时候就画在一起,这个好象有点麻烦了
可以直 ...

没用过ORCAD。我用AD是全选,复制,定位,粘贴,定位,然后检查机械层线,如果有对不齐的地方,修整一下,多余的删掉。经常用到。

网友:
vcut一般都做0间距,但在分割时,要留出刀口的宽度0.5mm,最准确的应该问pcB厂家,跟板厚关系不大。另外如果板子的大小允许一定的误差时,真正的0间距也是可以的。

网友:
让PCB厂拼板吧,可能厂家不同这个不同啊

网友:
应该跟厂家的V刀有关系,最好咨询制板厂家

网友(2019-07-16):
>自己找闸刀 搞定的路过
how? I found it is really hard to depanelize the v-cut PCB, since the PCB is glass filled. it is harder than steel.

网友:
无间隙拼板,板与板之间间隙为 0。

网友:
间距不需要   自己铜皮不要走在太边缘 什么问题都不大

网友(2019-08-17):
拼板多年,接触过N多家厂,0间距是最好的,但是必须保证,线路板内所有焊盘,走线,过孔的铜皮距离板边间距0.5mm以上,如板子空间紧张,最小也不能小于0.3mm

网友:
板有多厚,间距就多少+1

网友:
只要保证线路板内所有焊盘,走线,过孔的铜皮距离板边间距足够大,当然可以直接0间距。

网友:
vcut我们一般都做0间距拼板,用手掰开有毛边的,用卡尺量会大0.2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