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X RTCS socket non-block connect() 怎么做?

楼主(2014-03-06):
在MQX下写个TCP客户端,connect超时用setsockopt()只能调到180秒(MQXRTCSUG.pdf这么说),实测大约100秒。
如果要10秒呢?非阻塞模式用哪个API?

网友:
不建议修改默认设置。因为RFC1122规定的默认值是180秒。 MQX中实际是100秒。(请参考这个帖子 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2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