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做过DCDC的EMC辐射整改策略吗,求经验!

楼主(2014-03-06):
如题,最近在弄一个产品,EMC过不了,经验证查明就是因为DCDC引起的,不知道有何好的办法或是整改策略。希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能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1.试试电容加2个X电容和对地Y电容试试
2.换个厂家的DCDC试试
3.最后考虑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试试电容加2个X电容和对地Y电容试试
2.换个厂家的DCDC试试
3.最后考虑屏蔽 ...

我这个是电池供电的设备,加x电容和y电容如何加?DCDC厂家是TI的,如果要换也不太现实。尺寸限制住了,屏蔽罩只能作为最后的验证。我是想有没有在电路上加一些器件就可以解决,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B:
PCB有没有按照规格书上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有没有按照规格书上的做。

PCB基本上都是按照规格书上来的,首先看看电路上有没有可以更改的,这样可以再改版时都改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试试电容加2个X电容和对地Y电容试试
2.换个厂家的DCDC试试
3.最后考虑屏蔽 ...

应该是一个X电容  两个Y电容吧

网友C:
可以在DCDC 的开关点处加snubber电路  用来吸收辐射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X电容  两个Y电容吧

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两个电容怎么加,我这是电池供电啊,没有AC to DC,直接就是DC to 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DCDC 的开关点处加snubber电路  用来吸收辐射的能量

看了规格介绍,这个应该是一个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两个电容怎么加,我这是电池供电啊,没有AC to DC,直接就是DC to DC ...

对于DCDC的确不需要用到XY电容  我的回复是对楼上的朋友说的  我的意思是对ACDC中即使加上XY电容  应该是是一个X两个Y

网友D:
电感是屏蔽的吗?

网友E:
DC -DC电源里面没有XY电容
如果已经确定是电源导致过不去,而电源不是你们自己研发生产的,最好还是换掉。开关电源里面引起电磁兼容影响的因素很多,很可能是设计不好或者根本没按EMC等级去设计。
可以加屏蔽或滤波试试,但不一定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是屏蔽的吗?

电感都是屏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 -DC电源里面没有XY电容
如果已经确定是电源导致过不去,而电源不是你们自己研发生产的,最好还是换掉。 ...

上次我和同事专门去对比测试过了,就由于DCDC导致的,这个DCDC电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整个产品是在一块(两块)PCB板上的。供电电源是锂电池。
按照您的意思这种情况是很难整改的吗?当时设计时,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EMC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次我和同事专门去对比测试过了,就由于DCDC导致的,这个DCDC电源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整个产品是在一块( ...

设计没考虑,改起来确实麻烦了。辐射没过的话,都什么频段超了?这个频率是不是开关频率或者它的高次谐波频率?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了,可能需要重新布局布线,或者加入EM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没考虑,改起来确实麻烦了。辐射没过的话,都什么频段超了?这个频率是不是开关频率或者它的高次谐波 ...

在100M-300M频段超标了,你可以看下附件截图。我们DCDC开关频率都是200KHz-500KHz,这次只是想找到解决办法,后续PCB设计和电路设计肯定会注意,但是关于EMI这块也没经验不知道如何才能改进啊,我也正在了解相关知识。很多不懂,还请您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100M-300M频段超标了,你可以看下附件截图。我们DCDC开关频率都是200KHz-500KHz,这次只是想找到解决办 ...

在这么高的频段超了啊。在开关管、变压器回路里加RC电路试试。
我也不是很懂,只是做过这些测试,对于整改也没多少经验,只在电源公司呆了一年 呵呵。
等我回去找找看笔记里面记没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这么高的频段超了啊。在开关管、变压器回路里加RC电路试试。
我也不是很懂,只是做过这些测试,对于整 ...

好,谢谢,我也不懂这个啊。对于这个频段的含义也不理解,没看到哪个地方有对这个图进行讲解的。我下次去要现场调试的,所以打算多准备下各种调试方案

楼主:
抱歉是公司文档,PCB文件也加密了,发不上来。这个和PCB设计有很大关系是吧,但是先把电路设计上能解决的做好,再把PCB整改好。

网友F:
是开关管回路的振铃造成,如果是非隔离的DCDC,在续流管并上缓冲电路吸收振铃应该会好很多,还有这个和PCB layout有很大关系。建议拍个照,贴出部分原理图出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开关管回路的振铃造成,如果是非隔离的DCDC,在续流管并上缓冲电路吸收振铃应该会好很多,还有这个和PCB  ...

谢谢~我回头尝试下,PCB图明天回公司截图上来分析下。

网友B:
PCB,带屏蔽的电感,TI的DCDC芯片--IC应该没问题,电池供电
这些你都考虑到了,应该问题不大啊,
DCDC的输入输出是多少?辐射超标是怎么传出去的?通过端子还是其他?会不会是信号和这个DCDC比较近,耦合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带屏蔽的电感,TI的DCDC芯片--IC应该没问题,电池供电
这些你都考虑到了,应该问题不大啊,
DCDC的输 ...

DCDC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是6V,空载/轻载。从电池到产品电源输出端有一段大概10cm左右的正负电源线。不知道这个电源线会不会发射干扰。

网友G:
TI的IC  品质不要怀疑,电感 屏蔽的,电路 那基本也是TI 的了,就PCB是你自己画的  没图说个JB

楼主:
引用 网友G:
TI的IC  品质不要怀疑,电感 屏蔽的,电路 那基本也是TI 的了,就PCB是你自己画的  没图说个JB ...

表激动,谢谢你的分析,明天去公司给你上图,只能是图片文件,PCB文件加密了,传不了哦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注,明天上班的时候上图!

网友:
顶楼上的

没PCB,连原理图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最后没办法只能先加个屏蔽罩过了测试,等回头有时间了改电路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金升阳的DCDC模块的datasheet。

网友H(2014-04-19):
不知LZ解决没有。前段时间遇到类似的,在续流二极管上并联RC效果很好。参数是R=10 C=20P。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LZ解决没有。前段时间遇到类似的,在续流二极管上并联RC效果很好。参数是R=10 C=20P。 ...

谢谢 关注。上个月由于这个辐射超标的问题忙了一阵子,经过了3次去现场调试,找出了原因,也做了整改;今天我们客户那边总算给出一个答复,说辐射测试通过了!

楼主:
总结下:这次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最开始是我们客户说有一款产品存在辐射超标的问题,认证通不过。问题反馈到我这边,在此之前我压根不懂产品会有辐射超标这回事,我开始慢慢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就是去EMC认证机构现场调试测试,通过对比自己的产品和同行的产品找出了辐射源。就是板子上的DCDC部分电路引起的,多次对比测试发现,对一块DCDC,降低频率,输入串接电感,和续流管并RC等都能适当减小辐射,但是在某些比较极端的情况(高电压,重负载,高频率等)仍会出现超标的情况,再继续对比同行国外的产品测试,他们的产品各种条件下都不超,且余量很大;由于我们有些产品和国外用的是同一个DCDC芯片,据此分析,推测主要因素应该就是PCBlayout走线时是引起的辐射;为此,我将PCB板按照两种方式改版:第一块改为四层板,两层地层,优化DCDC回路走线!第二块,仍为双层板但串接电感,并RC,降频率,优化地线走线等措施;在我第三次去认证机构测试时,这两块板在都较之前的板子的辐射有降低,第一块板子在多种条件下多次测试未有出现辐射超标的情况。第二块PCB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现辐射超标,但是在高输入电压,负载重等条件下还是会出现超的情况;最后,我采用第一块板给客户送样进行认证测试,可以通过!到此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当然中间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做电工不易,以个人的经验调试分享给大家,希望能有高人继续指点;

网友:
这个必须顶,学习了!

网友(2014-07-21):
认真看完,谢谢分享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I:
兄弟过EMI四层板Vcc和Gnd怎么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过EMI四层板Vcc和Gnd怎么分层?

一定要有完整的地层,电源层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DCDC结构的电流回路路径,让回路的面积最小化;

网友I:
能给我电话不,我想电话请教你一下!

网友J:
注意你的电源的地,脑袋里要有个概念,电流流出去后再从哪条路流回来,不要只一块铺地就搞定。电流返回路径绕的越远,那么EMI就越大。再一个,就是PCB布线的问题了。

网友:
换合金粉末电感试试,可能会有点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注意你的电源的地,脑袋里要有个概念,电流流出去后再从哪条路流回来,不要只一块铺地就搞定。电流返回路径 ...

做个标记,这位坛友这方面经验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给我电话不,我想电话请教你一下!

有QQ号码的,可以加QQ探讨

网友:
我的QQ是93667204

网友(2018-04-16):
不错的经验,我的也是DCDC超标。加了屏蔽电感,作用不大。没有RC,也是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