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erilog中如何将一个多位数的每一位拆开?

楼主(2014-03-06):
刚写了一个1602液晶显示的程序,输入f和d,用状态机显示.可是就是无法正常工作

顶层
assign         f0        =        frequency        /        100                ;
assign        f1        =        frequency        %        10        /        10        ;
assign        f2        =        frequency        %        10                        ;
assign        d0        =        duty        /        100                ;
assign        d1        =        duty        %        10        /10        ;
assign        d2        =        duty        %        10                        ;

assign        frequency        =        8'd20        ;
assign        duty                =        8'd30        ;

底层
data6:begin lcd_rs<=1'b1;lcd_data<=f0+"0";current_state<=data7; end//显示第6个字符
data7:begin lcd_rs<=1'b1;lcd_data<=f1+"0";current_state<=data8; end//显示第7个字符
data8:begin lcd_rs<=1'b1;lcd_data<=f2+"0";current_state<=data9; end//显示第8个字符

用这种方法也不行
data6:begin lcd_rs<=1'b1;lcd_data<=(f/10)+"0";current_state<=data7; end//显示第6个字符
data7:begin lcd_rs<=1'b1;lcd_data<=(f%10/10)+"0";current_state<=data8; end//显示第7个字符
data8:begin lcd_rs<=1'b1;lcd_data<=(f%10)+"0";current_state<=data9; end//显示第8个字符

在顶层模块直接这样写,1602能显示数字
assign         f0        =        0                        ;
assign        f1        =        5                        ;
assign        f2        =        5                        ;
assign        d0        =        1                        ;
assign        d1        =        0                        ;
assign        d2        =        0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记得除法是不可综合的吧?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86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8614-1-1.html

谢谢了,按照你的资料我写了一个编码器就可以用了。
现在还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可不可以建一个除法器或者去模运算器,进行这类运算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啊

网友:
各家都有自己的乘除法IP,直接调用就可以了,Altera是lpm_divide和lpm_mult,
RT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