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那种短粗的射频天线吗?,求推荐!

楼主(2014-03-06):
如题,最近苦于寻找一种很短,可能只有1厘米多点吧,又很胖的射频天线,但是没找到。劳烦有用过的吧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至少,你要说清楚使用的频率。
天线增益和尺寸很有关系,一般来说,尺寸越大增益越大。

网友B:
水载天线,利用无线电在水中或者其他介质中λ短,做出更小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要说清楚使用的频率。
天线增益和尺寸很有关系,一般来说,尺寸越大增益越大。 ...

433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载天线,利用无线电在水中或者其他介质中λ短,做出更小的天线。

恩恩,网上搜过了,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我需要把它用在4*5cm左右的射频模块上,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