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电磁干扰?

楼主(2014-03-06):
我正在做LC振荡电路的毕业设计,不加外壳时,频率为20k,一加外壳频率变为30,求大神指教!! 注明:电感是用铜丝绕的线圈。

网友:
这不是干扰吧?

网友A:
这不是干扰吧?像是改变了电路参数。

楼主:
是啊,感觉电感量下降了

楼主:
所以说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干扰吧?像是改变了电路参数。

楼主有什么好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有什么好想法?

是不是金属外壳靠近电感了,影响了电感值?
我猜猜而已啦。

网友B:
外壳是什么做的?

网友C:
20k的LC振荡?什么磁芯和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什么做的?

不锈钢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金属外壳靠近电感了,影响了电感值?
我猜猜而已啦。

电感值我测了,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k的LC振荡?什么磁芯和骨架?

铁芯,用的是铜丝

网友D:
把线圈绕到磁环上来造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线圈绕到磁环上来造电感。

在PVC管上

网友C:
用铁氧体磁环,最好用GU磁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铁氧体磁环,最好用GU磁罐。

没用过,这个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值我测了,没有变化

搞无线充电时候,把接收线圈(接有假负载)靠近发射线圈时,发射线圈的电感量先增大,再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无线充电时候,把接收线圈(接有假负载)靠近发射线圈时,发射线圈的电感量先增大,再变小。 ...

是通电情况下,还是断电情况下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可以吗?

高导磁率材料闭合磁路即可防止外部干扰,至于可不可以还要看你的电路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电情况下,还是断电情况下测的?

使用数字电桥,100kHz,1Vp-p,接发射线圈。
接收线圈直接接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数字电桥,100kHz,1Vp-p,接发射线圈。
接收线圈直接接负载电阻。

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搞的是充电,对电感量没什么太大的要求,不用解决。
这里只是告诉你屏蔽体会对电感量是有影响的。
要不电感自带屏蔽,就对外界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的是充电,对电感量没什么太大的要求,不用解决。
这里只是告诉你屏蔽体会对电感量是有影响的。
要不 ...

怎么把电感和外界屏蔽呢?

网友E:
同学    使用成品中州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学    使用成品中州是你最好的选择

对,我都忘了这玩意了。
用40k超声波的升压中周应该可以,次级8mH电感量。

话说20k LC振荡不见得比RC振荡稳定,这么大的电感温度系数也是不小的。

网友:
20k用lc震荡 感觉方案都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