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PC1768 PWM问题

楼主(2014-03-07):
LPC1768 脉冲宽带调制器 可以控制 6路单边沿PWM的输出,请教大家如何可以控制脉冲的数量,一直用2368,但是木有用过PWM,1768能否实现脉冲数量的控制,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设置PWM中断,在中断中计算,计数到,停止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设置PWM中断,在中断中计算,计数到,停止PWM.

谢谢回复,希望能帮忙说的具体些,谢谢您了

网友:
LPC_SC->PCONP |=PCPWM1;
        LPC_PINCON->PINSEL4 = (LPC_PINCON->PINSEL4&(~(3<<(2 * 5))))|(1<<(2 * 5));

         LPC_PWM1->TCR        =0X02;
         LPC_PWM1->PR        =0X00;
         LPC_PWM1->MCR        =0x03;
         LPC_PWM1->MR0        =MotorStep.Cycle;
         LPC_PWM1->MR6        =MotorStep.Cycle/2;
         LPC_PWM1->LER        =0X41;
         //LPC_PWM1->PCR=0X4000;
         //LPC_PWM1->TCR=0X09;

         NVIC_SetPriority(PWM1_IRQn, 1);
         NVIC_EnableIRQ(PWM1_IRQn);

void PWM6RunFunc(void)
{
         LPC_PWM1->TCR        =0X02;
         PWM_Set(MotorStep.Cycle);
         PWM_Start();
}

void PWM_Set( uint32 cycle )
{
        LPC_PWM1->MR0 = cycle;
        LPC_PWM1->MR6 = cycle/2;

        LPC_PWM1->LER = 0x41;
}

void PWM_Start( void )
{
        LPC_PWM1->PCR        =0X4000;
        LPC_PWM1->TCR        =0X09;
}

void PWM_Stop( void)
{
        LPC_PWM1->PCR         = 0;
        LPC_PWM1->TCR         = 0x00;                /* Stop all PWMs */
}

网友A:
void  PWM1_IRQHandler(void)
{
                LPC_PWM1->IR=0X01;

    count++;
}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count,计算到你需要的,停止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PWM1_IRQHandler(void)
{
                LPC_PWM1->IR=0X01;

那是非常感谢!

网友A:
客气。
WWW.LPCWARE.COM
有例程。

网友B:
有32bit的定时器,输出拉一路回来做外部事件计数,把目标值写到比较器里面去,到点了进中断关PWM.
这样速度再快也没关系,中断计数没法跑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
上WWW.LPCWARE.COM
有例程。

谢谢了,刚才已经实验成功了,我想搞个3D打印机,想用这个控制3个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2bit的定时器,输出拉一路回来做外部事件计数,把目标值写到比较器里面去,到点了进中断关PWM.
这样速度再 ...

这样是不错,但是我想控制4个步进电机,做3D打印机,您这个方法是不是就不行了呀!

网友C:
都打印机了,还是用FPGA控制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错,但是我想控制4个步进电机,做3D打印机,您这个方法是不是就不行了呀! ...

控制几个步进电机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精度要求怎样?
有没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几个步进电机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精度要求怎样?
有没有反馈?

不太高,但是这样的方案一定比老外开源的那个avr的要求精度高,X、Y、Z、E  其中XY轴插补!直线与圆弧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打印机了,还是用FPGA控制合适

不懂FPGA,呵呵,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