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Socket CAN 发送32帧后停止

楼主(2014-03-07):
使用linux下socketCAN发送can信息,发送32帧后发送不提示错误,但另一边收不到。使用示波器观察,在32帧以后tx 已经没有波形。
配置信息

32帧以后收不到

32-42帧仍能正常发送
42帧以后调用write提示
No buffer space available

网友A:
因为发送错误进入总线busoff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发送错误进入总线busoff状态

原来做过?怎么会总线错误呢?而且framesize 是16  32*16=512 这个是巧合吗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也是在接触can,,,

网友A:
CAN每发送一次,8个数据,每个数据被干扰一次,一帧就是8个错误,32帧是256个错误,刚好进入总线脱离,需要重新CAN 模块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每发送一次,8个数据,每个数据被干扰一次,一帧就是8个错误,32帧是256个错误,刚好进入总线脱离,需要 ...

谢谢!能简单说下出现错误的原因吗?不能每发一段就重启一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