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皮裸露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4-03-07):
  关于咨询铜皮裸露加锡的问题,这里独立分享出来。
  也不时有客户会问到走线宽度与承载电流的问题,这里也上传一个小工具与大家分享!
  此工具来源于网络,供交流学习!

关于在走线或铜皮上喷设计的实现:
   在设计中,有阻焊层(solder层)表明不盖油墨(绿油),即裸露出来。所以在线路层(如Top层)走线或铺铜完成后,
需要同样在阻焊层(如Top solder层)做与走线或铺铜相重合的图形。如下图,
为显示区分明显图中紫色阻焊层(top solder层)图形略大于红色线路层(top层)图形,实际设计中可完全重合大小一致。
铜皮裸露出来不被阻焊油覆盖,那么下单选择喷锡工艺就会喷上锡,选择沉金工艺就会沉上一层金。

网友:
谢谢分享 小软件。不过铜皮裸露,是不是要在需要裸露的位置,重新划线呢?

网友:
嘿嘿,小白才不会吧

网友:
有这等好东西,多谢JLC

网友:
soldermask画上就是,估计用Ad系列的也不难操作

网友:
据说 solder层 是焊接用的,因此不会加入阻焊

网友:
在solder层,快捷键 P + L 画线即可

网友:
好软件,收藏了,多谢

网友A:
对pcb各层和功能了解了就知道这个方法了

网友B:
solder层实际设计中确实是与焊盘的大小一致的,设计成比焊盘大小还大的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
小软件不错,挺实用的,谢谢

网友:
好像除了铜皮裸露,还可以设计让绿油盖住过孔,防止挨的太近的过孔和焊盘焊接时连到一起

网友(2014-06-16):
有这等好东西,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der层实际设计中确实是与焊盘的大小一致的,设计成比焊盘大小还大的有什么意义么? ...

为显示区分明显图中紫色阻焊层(top solder层)图形略大于红色线路层(top层)图形,实际设计中可完全重合大小一致。

关于这个情况,楼主特意说明了的哦,要仔细看完所有文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pcb各层和功能了解了就知道这个方法了

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