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I4463 433MHz 射频器件 选型

楼主(2014-03-07):
如题,芯科官网上有 460MHz 参考设计,想知道如果改成433MHz 那些电容电感值需要选择多大的?附上460MHz的参考设计!

网友A:
我对这个也感兴趣。不过我查看过一些资料了!这玩意的发射可真费电啊!接受功耗是10ma左右!发射最小都得80ma。最近用它做低功耗项目,真是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也感兴趣。不过我查看过一些资料了!这玩意的发射可真费电啊!接受功耗是10ma左右!发射最小都得80 ...

SI4463发射距离远可达2000米,如果想做低功耗,对距离没那么多要求可考虑发送功率降低点,或换用CC1101,还有2.4G的RF

网友:
同问,还有就是那些电容电感值一定要跟官方的大小一样么?

网友:
2000米 挺远

网友:
只需要微调就行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请教

网友B:
参照下里面的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下里面的设计吧!

多谢这位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也感兴趣。不过我查看过一些资料了!这玩意的发射可真费电啊!接受功耗是10ma左右!发射最小都得80 ...

你想做低功耗,参考一下AX5043 接收7mA,发射51mA

楼主(2014-05-16):
AX5043价格太贵了,还不好买

网友(2014-09-13):
如果楼主有频谱和信号发生器,自己试几次就找到最佳值了。按460M的参数焊接,433M也是能正常工作的,只是影响到功率和灵敏度。但是不影响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