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逻辑分析仪连不上上位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07):
新到的逻辑分析仪连不上上位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win7 64位环境下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win7 64位驱动有问题,目前暂时在此环境下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64位驱动有问题,目前暂时在此环境下用不了

我的系统可是XP的,换了个SP2的系统连上了,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