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规则检查可否不检查某个器件

楼主(2014-03-07):
如图所示,

这个是螺丝孔,

有没有办法在运行 Design rule Check  时候

不检查那四个螺丝定位孔。

网友:
你可以单独针对这四个定位孔做规则

网友A:
上次看到敷铜的不同规则设置!对你有启发!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3vjsqXepnm2FfpwA8E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到敷铜的不同规则设置!对你有启发!http://wenku.baidu.com/link?url=0T_MUzXhbqbXetC_OP-I3hL1QDr7 ...

谢谢 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
先确定到底是违反了哪个规则,然后再针对相应的规则单独设置。

网友:
直接忽略即可。 每个错误都有错误提示,看提示自己确认是不是真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