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 proteus 仿真速度?

楼主(2014-03-07):
PC 已经是 i7 了,但是模拟图表方式始终很慢?
proteus 是否能设定 i7 多cpu执行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仿真音频信号的说,肯定够卡的

但是 PC 并没有真正达到最高效能,而且proteus并没有使用硬盘?
proteus 是否能设定多cpu执行序的功能.

网友:
内存多大的?

楼主:
我的 PC内存 8GB WIN7 x64,proteus运行不耗硬盘及记忆体,但是运行很久...

查看PC并没有吃cpu效能.
PC i7 3770K 的 cpu 也只有跑一颗

网友B:
别纠结了,proteus 仿真高频的就不行。还是用别的仿真软件吧。proteus最大的优势 可以跟KEIL结合,仿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proteus 仿真高频的就不行。还是用别的仿真软件吧。proteus最大的优势 可以跟KEIL结合,仿真程序 ...

这个不是很高的频率,只有 10khz 以下...
如果模拟 AD603 90MHZ 可能要半小时.

proteus 准确性不输 NI Multisim或protel ,因为内核都是 Pspice 运算的.

Multisim 问题很多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高的频率,只有 10khz 以下...
如果模拟 AD603 90MHZ 可能要半小时.

慢就慢点吧。
计算量太大,能把音频仿真到如此地步,已经相当不错了。
其实楼主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进行完整的仿真。只要在预设的一个很短的时间间隔内进行仿真验证,就足够了。除非你要完整地展示给别人看,像一个音频编辑器。
Proteus 在模拟、数字、单片机等方面的仿真都有出色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就慢点吧。
计算量太大,能把音频仿真到如此地步,已经相当不错了。
其实楼主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 ...

我认为  proteus 很好用只是速度慢很多.
音频还仿真速度还可以接受, 但是高频....

网友(2014-04-13):
学习之路很长 啊

网友:
仿真音频信号也不是卡的理由啊

网友:
真乃大神是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proteus 仿真高频的就不行。还是用别的仿真软件吧。proteus最大的优势 可以跟KEIL结合,仿真程序 ...

我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