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E02的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解决方案

楼主(2014-03-07):
KE02的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
问题描述:采用官方的ke02-sc例程包,keil工程下面,开发平台使用的而是FRDM-KE02开发板。使用JLINK下载的时候,发现总是报错。
比如打开例程PIT_demo,配置了device为KE02Z64xxx2,debug中选择为JLINK,SW模式。然后编译,烧入。
但是总是出现报错: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图片如下:

图1

图2
在keil的build output中的显示如下信息:

图3
说明,芯片也连接上了,但是就是出现擦写失败等信息。

解决方案:
通过仔细查找,发现还是JLINK中的配置问题。
下面贴出出错时的具体配置情况:

                               图4

               图5

                                    图6

                                  图7
原因就出现在上面的最后一张图片,默认的RAM for  Algorthm的地址是错误的。
根据RM手册中的RAM的的地址分配,4KB的地址是从0x1FFF_FC00开始,定义如下图:

                                                图8
所以需要将Jlink里面的RAM for  Algorthm的地址修改为如下:

                                                图9
点击OK,重新编译,下载成功,进入debug状态。

                                 图10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
细节有时确实很烦人,尤其是那种不起眼的,但是又往往影响整体的表现。
细节很重要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4-09-22):
终于找到原因了,谢了!

网友:
这么诡异的原因,楼主都能找出来,厉害呀。
一般都不会怀疑这里,估计还是keil和FSL的配合不好。

网友:
非诚感谢分享!正在使用KE02开发

网友A:
非诚感谢分享!准备换个KE02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诚感谢分享!准备换个KE02开发板。

后续有问题,欢迎发帖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