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驱动可控硅 温控箱

楼主(2014-03-07):
用avr驱动可控硅和mos管   分别控制发热管和电磁阀    让各位把把关

网友A:
R29太大,30欧左右就ok了
另外光耦输出与AVR共地,这样起不到很好的隔离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9太大,30欧左右就ok了
另外光耦输出与AVR共地,这样起不到很好的隔离效果 ...

下面的光耦有没有问题      貌似3021不是过零触发的?  还要加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
3021输入端电阻要减小,电流太小,光耦可能不能正常导通,具体电流多少,你要去看ds
过零检测需要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光耦有没有问题      貌似3021不是过零触发的?  还要加过零检测电路? ...

调好MOC3021的触发就好了~
建议MOC3021用DA来控制。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
可以加入PID功能,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栅极控制电压24V?要小于12V
D7可以取消
P6未起到隔离作用
R34与加热管串联?

网友:
moc3021封装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