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FFT IP核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07):
RT。

1.现在已经成功的将输入数据经过FFT IP核,将时域采样序列 x(n) 变换成频域的 X(K)

2.为了验证其正确性,需要将 X(K) 经过IFFT反变换成时域的 x'(n)

3.输入序列的实部是对0~3.3V的正弦波采样值,采了1024个点,虚部直接接地。

--------现在将FFT处理结果的的实部与虚部,接到IFFT的实部与虚部的输入端,输入数据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而IFFT的结果不对,没有还原成需要的时域波形(FFT结构选的是 Stream型)
--------请由FFT IP核,输入IFFT IP核的数据需要怎么处理??

FFT变换结果:

FFT与IFFT的连接:

没有结果的IFFT结果(DA_out)

网友A:
lz有没有转换成幅值输出?

网友B:
去年准备比赛的时候弄过,fft 的ip核不好用,我们一个校队的fpga大神都没有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没有转换成幅值输出?

FFT已经调通,其结果已由有符号定点数转变为无符号定点数,是将FFT结果信号接到IFFT输入端,IFFT没有结果,模块使用绝对没问题,看了FFT的文档,在输入IFFT端要除以变换长度N,也就是输入点数N,看了不知所云,

主要原因是没弄懂输入是8位的,如果除以点数1024,其结果明显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准备比赛的时候弄过,fft 的ip核不好用,我们一个校队的fpga大神都没有弄出来 ...

电赛什么的真的太水了~都FPGA没啥用武之地

网友:
当时就拿来fpga做了fm和am的数字解调,做了一个软件收音机,把常用的ip核用了一下,电赛是水,但是我们校队的一些人还是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B:
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按照fft的用户手册调了,但是出来的结果始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按照fft的用户手册调了,但是出来的结果始终不对

将信号送到signal tap里面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信号送到signal tap里面看看

话说输出FFT用在线仿真,看不出来吧,一般不是导入到matlab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输出FFT用在线仿真,看不出来吧,一般不是导入到matlab分析?

可以算出来,通过(2π/N  )*K,就可以算出谐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