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波轮不转,甩干正常,求指导维修

楼主(2014-03-07):
本人有台海尔小神童洗衣机,波轮不转,只听见电机哼哼声,等洗衣搅拌后,筒子甩干又能正常甩干了。请问怎么修?

网友:
皮带松了

网友A:
离合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有没有问题?

有时候筒子正常,有时候不正常,还有甩干的时候打开盖子筒子里发出尖叫声

网友:
洗衣机离合器故障率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筒子正常,有时候不正常,还有甩干的时候打开盖子筒子里发出尖叫声 ...

那是脱水开盖保护。你说的洗衣机是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查电容,离合器,皮带,脱水牵引器,一般就这几个地方离合器一般没法修复只能换

网友:
看下波轮中间与马达连接得齿是否磨损,我的三洋刚刚换了一个,下面得叶片也损坏好几片,某宝上买的原装货,去了50大洋.

网友:
卡硬币了,,我的原来也是,后来取出硬币就好了

网友:
哈哈,俺只用双缸的,去年刚换了皮带,排水纽,甩干定时器。

网友:
硬币+1.

我家的洗衣机,水都不下去了,我一共找到了三元六角硬币。

网友:
硬币落洗衣机是普遍现象

网友:
很有可能是波轮坏了,波轮和轴固定的部分磨损了。
表示前段时间刚修好租房的海尔小神童洗衣机洗衣机,买个波轮17块吧。

网友:
现象差不多一样的,因为波轮转不起来了。

网友:
离合器 有问题了吧

网友:
牵引电机有问题了吧?

楼主:
波轮肯定是没问题的,叉开看了,没有东西

网友:
波轮底部齿轮打滑,离合器脱齿,就这2个地方,百分百,你看拆开看看就知道

楼主(2014-04-25):
搞定了,买了一根弹簧搞定,加邮费不超过15,弹簧严重锈蚀,甩干无力,下面波轮把衣服拨得重心不在中间,偏心,所以会不停的进水平衡

网友:
之前你说你的洗衣不转,现在最后回复的是你的不停进水,完全两码事

网友:
话说有一次领导家的洗衣机坏了,不停的反复漂洗,就是不会甩干停机!按照常识,我首先去检查了甩干的开盖保护,嗯,用万用表量,开关能正常 开和关,因为洗衣机表现的有一点发神经,我就把控制板换了,我想肯定是程序错乱了,结果  我一连给它换了两块 控制板(附近有一个卖维修器件的方便)我和人家店老板说,老板,你卖的控制板有问题!   但可恨的是 最后还是没解决…… 故障依旧 ,  我无颜面对领导的期盼的目光…………

话说今年我自己的洗衣机坏了,也是不能甩干,因为我知道是衣服放多了 被甩出内桶导致的问题,我就拆开仔细检查了一下甩干的开盖保护就发现了问题 ,拆下来重新安装一下就正常了 ,于是我发现我前面干的挫事,

原来领导的洗衣机脱水甩干保护开关是没坏,但常开,常闭的触点确搞反了……

网友:
海尔洗衣机控制程序又明显Bug

网友(2014-10-10):
帮朋友修好一台洗衣机,也是电机不转,不过是可控硅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