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淘宝支付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这几天在淘宝上买了点东西,支付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不能正常支付了,请教坛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上方的搜索栏里可以正常输入

网友:
如果用的chorm浏览器升级到30.xx以上的版本,数字证书就不正常了,找个低版本的就行了

网友:
支付输入控件未安装,  或 加载失败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淘宝不支持直接用网银付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