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u609模块内置GPS无法定位问题(附调试过程)

楼主(2014-03-07):
华为的mu609 miniPCIe版本的3G模块,已经通过AT命令打开了GPS功能。
成功读出NMEA格式语句,可是模块始终无法定位,所有语句都是无效定位信息。
开启AGPS辅助定位也无法定位。换了天线也没用。

所有GPS输出信息都是以下这样的:

$GPGSA,A,1,,,,,,,,,,,,,,,*1E

$GPGSV,4,1,16,06,,,,32,,,,24,,,,29,,,*71

$GPGSV,4,2,16,18,,,,22,,,,04,,,,11,,,*75

$GPGSV,4,3,16,17,,,,03,,,,12,,,,30,,,*7C

$GPGSV,4,4,16,01,,,,23,,,,15,,,,27,,,*7F

$GPGGA,,,,,,0,,,,,,,,*66

$GPVTG,,T,,M,,N,,K,N*2C

$GPRMC,,V,,,,,,,,,,N*53

$GPGSA,A,1,,,,,,,,,,,,,,,*1E

$GPGSV,4,1,16,05,,,,06,,,,32,,,,24,,,*7F

$GPGSV,4,2,16,29,,,,18,,,,22,,,,04,,,*7E

$GPGSV,4,3,16,11,,,,17,,,,03,,,,12,,,*7F

$GPGSV,4,4,16,30,,,,01,,,,23,,,,15,,,*79

$GPGGA,,,,,,0,,,,,,,,*66

$GPVTG,,T,,M,,N,,K,N*2C

$GPRMC,,V,,,,,,,,,,N*53

只有GPS卫星编号,仰角,方位角和信噪比信息都没有,GPS处于初始化状态,全部都是无效数据.
以前调试UBLOX NEO-6M GPS模块都没遇到这些情况。

mu609模块我是在linux机器上调试的,装好驱动显示ttyUSB0~4,5个设备文件。
ttyUSB0 3G通讯口
ttyUSB1 未知
ttyUSB2 命令控制口
ttyUSB3 GPS数据输出
ttyUSB4 功能类似ttyUSB2

打开ttyUSB2 输入at^wpdgp
然后就能从ttyUSB3读取GPS输出语句
过一段时间ttyUSB2就会返回定位结束的错误信息
^POSEND 12(Session ended due to timeout (i.e., for GPS search)) or 15(Session ended due to an error in fix)
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问题,我按照AT命令手册配置下来都是一个样,无法定位……特来求助,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没有了解过这个的定位流程,不过我们的平台也是高通6270(跟MU509一样),可以帮你问下工程师那边定位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了解过这个的定位流程,不过我们的平台也是高通6270(跟MU509一样),可以帮你问下工程师那边定位是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MU609模块的GPS似乎是不能正常使用的,因为GPS的天线接不接都一样,永远都是显示16颗卫星,仰角,方位角和信噪比信息都没有。
我是参考的这篇文档
HUAWEI MU609 HSPA LGA Module Application Guide V100R001_01 English.pdf
第12章,91页有实际结果截图,GPS功能应该是能用的。

模块的当前固件版本号是 V1R2 12.105.29.00.00
不确定是不是固件的问题,以前用EM770W也发现过类似问题,老版本的可以打开GPS,后面出的新版固件就不开放GPS功能了。

网友B(2014-04-10):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NEO 6M模块上电后一直返回的信息是无效。
$GPRMC,,V,,,,,,,,,,N*53
$GPGLL,,,,,,V,N*64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VTG,,,,,,,,,N*30
$GPRMC,,V,,,,,,,,,,N*53
$GPGSV,1,1,00*79
求楼主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你这样的问题,NEO 6M模块上电后一直返回的信息是无效。
$GPRMC,,V ...

检查GPS天线,天线放到室外空旷处.
射频电路照搬官方手册就行,不做阻抗匹配也没太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GPS天线,天线放到室外空旷处.
射频电路照搬官方手册就行,不做阻抗匹配也没太大问题。 ...

天线我放到室外了的,电路部分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我放到室外了的,电路部分如下图:

已经用在产品上的部分电路。
u-blox 6 GPS Modules Hardware Integration Manual 这篇文档有layout的建议,网上不难找。

网友C(2014-07-17):
引用 网友B:
天线我放到室外了的,电路部分如下图:

你的天线应该是有源天线,你的这个图没有给天线供电,所以收不到信号。

需要在VCC_RF和RF射频线中跨接一个大约100nH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天线应该是有源天线,你的这个图没有给天线供电,所以收不到信号。

需要在VCC_RF和RF射频线中跨接一 ...

谢谢,看了资料是天线部分的原因

网友D:
你用的是有源天线吗?给天线供电了没有?绝大多数GPS天线内部都有一个低噪放,需要通过同轴线供电的,要不然跟没有天线的效果一样,收不到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有源天线吗?给天线供电了没有?绝大多数GPS天线内部都有一个低噪放,需要通过同轴线供电的,要不 ...

确实用的有源天线,但是我量了一下GPS_ANT引脚,没有直流偏置电压。
似乎应证了我在4L描述的状况,有没有GPS天线都一样,没有GPS信号的情况下怎么能搜到16颗卫星的???
我正常使用的NEO-6M模块最多也就8~9颗星,没信号的情况下GPGSV语句没有任何内容的。

我去找个无源GPS天线试一下……

网友E:
我也用了类似的模块 MC609

我也用了MC609 没法用GPS,问代理商也不知道
新出的芯片,号称支持AGPS,但是实际上固件不支持。呵呵。

我是 暂时单独用独立的GPS模块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了类似的模块 MC609

我也用了MC609 没法用GPS,问代理商也不知道

代理商也说这个模块带gps的,手册也写的很清楚,结果呵呵……
***菊花公司,我******菊花!!!

网友F:
你是自己做的模块,还是官方demo? 1.可以关闭3G/GPRS数据,单独使用gps,看能否定位?2.使用示波器抓去电源波形,看通信时,是否有电压跌落?(数据通信时,会消耗非常大的电流,大约2A)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用的有源天线,但是我量了一下GPS_ANT引脚,没有直流偏置电压。
似乎应证了我在4L描述的状况,有没有 ...

顺便提醒一下,你要不用有源天线 可能搜星能力很弱 或者搜不到星。想办法供电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提醒一下,你要不用有源天线 可能搜星能力很弱 或者搜不到星。想办法供电是王道! ...

有没有天线都一样,gps输出的数据就是1L截取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自己做的模块,还是官方demo? 1.可以关闭3G/GPRS数据,单独使用gps,看能否定位?2.使用示波器抓去电源 ...

mini-pcie版本的MU609,和笔记本用的3G模块是一样的,3G上网功能正常,号称的AGPS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pcie版本的MU609,和笔记本用的3G模块是一样的,3G上网功能正常,号称的AGPS也是不能用的。 ...

GPS是扩展功能。你可以给供应商联系确认下。

网友(2015-04-05):
mu609啥价位?和mu509区别大不,最近在选型串口通信3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