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雕初长成

楼主(2014-03-07):
攒了两年的小雕终于能动了,虽然还有很多的不完善,但至少现在找到地方给它安家了

照片1:  装有 e-Cut Mach3 板卡的雕刻机控制箱整体照片

照片2:  装有 e-Cut Mach3 板卡的雕刻机控制箱中 控制板的照片

照片3:  雕刻中的照片一段

照片4:  雕刻完成作品1(需要提供 G 代码, 雕刻总时间不低于 1小时)

照片5:     雕刻完成作品2(需要提供 G 代码, 雕刻总时间不低于 1小时)

楼主:
第一个作品设置的步距大了,有毛刺,花了1小时21分钟,第二个作品把步距设的小了点,尺寸也变小,用了1小时45分钟效果好了些。

主轴是最早的时候收的,轴向跳动0.1,看来换主轴是必须的了,电箱有点乱,还请大家多多包含啦,到时候加上走线槽就好了

今天先交一份作业,周天再雕个更细点的,试试ArtCAM的各种刀路生成方式,应该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还有后期的打磨,上漆

感谢安哥的USB卡,之前用的并口卡只能在我机子上用并口转换卡,现在大家的笔记本也能用了

网友A:
楼主丝杠线轨哪里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丝杠线轨哪里搞的?

两年前万能的某宝淘的

网友:
真不错的样子。

网友:
你那个时候拿到的版本应该是比较老的版本了, 后来软件又做了很大的修改, 现在基本满足各种应用, 雕刻精细度又做了提升, 如果你方便我可以给你换一块新的板子。你可以在旺旺上联系我。

我们有一个客户已经连续雕刻2个月了, 他做木雕工艺品的, 基本稳定性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基本没有断过。

网友:
压铁这样放不牢固。

网友:
JJ不错,是铸铁机吗

网友:
嘿嘿, 兄弟不认识01机.

网友:
很不错的作品,找时间也来试一下

楼主(2014-04-20):
今天没事又雕了一件试试,贴个视频,主轴出问题了,声音比较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AxNDI1Mzg0/v.swf
打过蜡后:

楼主:
之前做的失败品:

网友:
除了羡慕就是顶。

网友:
好像是柴油版的

网友B:
...你那淘宝店找人刷信誉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C:
呵呵, 有必要刷么。

网友D(2014-05-20):
引用 网友B:
...你那淘宝店找人刷信誉也太明显了吧。。。。。。。

我那淘宝店?我什么淘宝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那淘宝店?我什么淘宝店。。。?

额,sorry回复的时候点错了不是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 有必要刷么。

现在e-cut还搞活动不?

网友:
  雕个1元的 硬币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e-cut还搞活动不?

活动不搞了, 但是有可以针对群里用户促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作品设置的步距大了,有毛刺,花了1小时21分钟,第二个作品把步距设的小了点,尺寸也变小,用了1小时 ...

楼猪用什么刀具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