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示波器探头,有认识的请进

楼主(2014-03-07):
我无意中在实验室的柜子里面翻出了一个泰克示波器的探头,看样子是个挺老的探头了,估计是个高压探头,但是查不到型号,有见过的朋友能帮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很有可能是高压探头,但是不知道衰减倍数和带宽是多少

网友A:
http://www.ebay.com/itm/Tektroni ... 90-00-/2008451666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bay.com/itm/Tektronix-Oscilloscope-Probe-Kit-New-in-Bag-013-0090-00-/200845166609

谢谢你的回答,ebay上只有探头的前端,而且还没有参数,请问您知道它具体的参数吗?谢谢

楼主:
貌似找到了 http://www.barrytech.com/tektronix/probes/tekp6010.html#ebay

网友:
貌似不是高压 至少不是隔离的

网友:
TEK probe P6010. Specially designed for S5 sampling head.
Bandwidth: DC to 200 MHz.
Attenuation: 10:1.
Input impedance: 10 MOhm.
Max. voltage: 500 V.
Rise time: 2 ns and better.
Cable length 1 m.
Input capacitance: 10 pF.
Comes with BNC conn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