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的noACK问题

楼主(2014-03-08):
用SCCB时序,此处的noACK为何意?
void noAck(void)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IRECTION(SDA_BASE, IN);

    SIO_D_SET;
    usleep(DELAY_TIME);

    SIO_C_SET;
    usleep(DELAY_TIME);

    SIO_C_CLR;
   usleep(DELAY_TIME);

    SIO_D_CLR;
    usleep(DELAY_TIME);
}

unsigned char rdOV7670Reg(unsigned char regID, unsigned char *regDat)
{
        //通过写操作设置寄存器地址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2))
        {
                stopSCCB();
                return(0);
        }
        usleep(100);
          if(0==SCCBwriteByte(regID))
        {
                stopSCCB();
                return(0);
        }
        stopSCCB();

        usleep(10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tartSCCB();
        if(0==SCCBwriteByte(0x42))
        {
                stopSCCB();
                return(0);
        }
        usleep(100);
          *regDat=SCCBreadByte();
          noAck();
          stopSCCB();
          return(1);
}

楼主:
void noAck(void)
{
  SIO_D=1;
  delay_100us();
  SIO_C=1;
  delay_100us();
  SIO_C=0;
  delay_100us();
  SIO_D=0;
  delay_100us();
}

void nAck(void)
{
  SIO_D=0;
  delay_100us();
  SIO_C=1;
  delay_100us();
  SIO_C=0;
  delay_100us();
  SIO_D=0;
  delay_100us();
}

楼主:
我只知道有一个DON'T CARE 和一个NA位

楼主:
我错了。。。NA位就是notACK 主机发送的“ The 2-phase write transmission cycle contains read data of 8 bits and a 9th, NA bit. The master must drive the NA bit at logical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