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如何才能精准的写好时序?

楼主(2014-03-08):
如何才能精准的写好时序?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精准 是何程度, 时序不就是在控制IC允许范围内就行吗?貌似还没看见过那个IC的时序 规定死的,一般都是 给个允许范围 比如说多少多少 内有效; 一般对照时序图写不难的。 坛子里面以前看过一个写时序图的教程,你搜搜吧  我个人习惯 逻辑分析仪配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精准 是何程度, 时序不就是在控制IC允许范围内就行吗?貌似还没看见过那个IC的时序 规定死的 ...

一般串行写法,像图中的SI的数据,写数据时先出去的是D7——D0的高位D7么?

楼主:
我看很多时序图并未标明

网友:
你给的图里面确实很多数据,T什么的那些肯定要有多长时间的。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表格 对应时间长短  你给的这个图IC应该是上升沿采样的,在CLK发生上升沿的时候 SI数据端就应该是数据稳定。所以你应该在CLK上升沿之前就放好数据,稍作延时,(具体要参照时序表)  如果按你说的 只有这么个图 而没有表明T的时间的话 肯定是写不了的。所以需要再找资料了

网友:
1.上升沿写数据  在CLK为0时,IC已经开始读取数据了,所以这时你可以把数据放到数据线上,在CLK为1时,数据就移入到IC内部了
2.下降沿读数据  在CLK为1时,IC把数据放到的数据线上,在这时你就可以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了,在CLK为1时,IC内部数据移位
3.需要注意的是:你在单字节读取时,在写地址和读取数据切换时序时,需要在写地址的最后一位的下降沿读取数据,此时,芯片已经把“低位”数据放到了数据线上
4.大部分芯片是这样的规律,不知道对你有帮助吗?可能说错了,见笑了!

网友:
关键是要有阿莫逻辑分析仪  ^_^

网友:
要精准请用CPLD/FPGA或者74F系列